高阻舌簧耳机

楼主(2023-10-28):
在某宝淘了一副高阻舌簧耳机,单只直流电阻2000欧,交流100000欧,型号sh090Q,应该是舌簧结构,没舍得拆,看外面应该是,在矿机上灵敏度很高,这种耳机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耳機不是舌簧耳機,這种耳機是解放軍電臺6、70年代使用的電臺配套耳機,70年代末已退役。經過4几十年 ...

您发的图上耳机是电磁的高阻耳机,这些我都有,

我发的图上的是舌簧结构的高阻耳机,不一样的,

网友:
像70年代的工艺

网友:
什么价钱?

网友:
不错!高阻舌簧耳机,看上去与SH-091b结构一样,改个绕组线圈吧。

网友B:
型号是SH-0900还是SH-090a?
没注意是Q

网友C:
楼主多少米淘的,我也一直想买一个高抗耳机

网友:
这是个好东东,恭喜楼主有个好宝贝。

网友A:
樓主的耳機不是舌簧耳機,這种耳機是解放軍電臺6、70年代使用的電臺配套耳機,70年代末已退役。經過4几十年後耳機磁鐵已走磁,靈敏度差。90年代末廣壇(廣播愛好者論壇)的無線電發燒友在部隊倉庫搞來一大批以每副15至25元供壇友購買。當時的“供應量”還很大呢。

网友D:
我用SHH-1 350欧舌簧耳机改了俩,原来线圈是俩0.08mm500圈的线圈,我改成俩0.04mm2500圈,按匝数变化规律计算,改制后的应该7500欧,直流电阻1.7KΩ。接两根线随便扫屋里的金属件,都能听见卡卡声,手蹑一根线。另外一根接触电脑桌上的一个金属板,能听嗡嗡声

楼主:
150人民币,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SH-0900还是SH-090a?
没注意是Q

我看好像是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少米淘的,我也一直想买一个高抗耳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372366709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SHH-1 350欧舌簧耳机改了俩,原来线圈是俩0.08mm500圈的线圈,我改成俩0.04mm2500圈,按匝数变化规律计 ...

厉害👍🏻,我前些年用2只sc2__300改了1k欧的,不太理想。

网友:
大了10倍。

网友E:
这种耳机不是舌簧耳机。是一种电磁耳机。高阻的。我在旧物市场买了一个,30元钱。

网友:
第一次见,SH-091里竟然有10000欧的,差点看成1000的了
不用阻抗变换器了,省事了。

网友F:
是d,, 看斜一点的那张图(不是第一个背面图),字母的右上角向上冒出了一点点,且右下方的申出有弯的趋势,应该就是小写d,Q的话印刷上可能是一段直线比较常见。

与小写的a 的某种字体差不多,但这个右上角出头较多, a出头很少或不出头(某种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耳机不是舌簧耳机。是一种电磁耳机。高阻的。我在旧物市场买了一个,30元钱。

发个图看看

楼主:
有封漆,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d,, 看斜一点的那张图(不是第一个背面图),字母的右上角向上冒出了一点点,且右下方的申出有弯的趋 ...

应该不是Q,看着又像a  拼音字母

楼主:
改造好了,在矿机上试听满意,灵敏度很高,音质是比较清晰的那种,

网友A:
          耳機無封漆的,面蓋與底盒是利用鏍紋旋合的,象東方紅耳機一樣逆向旋開,順向旋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機無封漆的,面蓋與底盒是利用鏍紋旋合的,象東方紅耳機一樣逆向旋開,順向旋緊。

这个不是,是撬开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造好了,在矿机上试听满意,灵敏度很高,音质是比较清晰的那种,

矿机用的啥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矿机用的啥检波?

2ap9二极管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