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一节5号碱性电池的容量

楼主(2023-10-28):
今天测试了一节5号碱性电池的容量,放电到1.0V,容量大约是532mAh,电池里面还有剩余电量,可以继续使用。
5号碱性电池的电压在停止放电以后会回升到1.2V,再放一段时间会升到1.3V。

网友A:
正品南孚碱性5号电池的容量粗略估计在2000mAh以上,你这个电池可能有点问题。以上

网友B:
300多毫安,对干电池有点高了,影响放电效率,用小电流再测一下,应该好得多,干电池就是靠小电流续命的,普通1号电池用在手电上的放电容量和用在收音机上的放电容量差别太大了

网友C:
没见过这种样式的碱性电池。

网友D:
设备看着挺NB的呀,哪里有卖的,另外碱性电池电量应该不止这么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看着挺NB的呀,哪里有卖的,另外碱性电池电量应该不止这么点呀。

拼夕夕上面有,是用来测试18650锂电池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劣质碱性电池,容量太小

电池电压还会自动恢复到1.3V,可以测试多次。

楼主:
这是继续放电测试的结果,放出的电量比第一次多。

网友F:
你这个内阻义多少钱买的?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内阻义多少钱买的?准不准?

这不是内阻仪,这是测试18650锂电池容量的仪器,拼夕夕上面现价24。
原装是8欧姆的电阻,放电太慢,我又并联了一个8欧姆的电阻,放电快一些。电流乘以时间,测试结果供参考吧。

网友:
很需要这个!

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南孚碱性5号电池的容量粗略估计在2000mAh以上,你这个电池可能有点问题。以上

这不是全新的电池,所以容量会少,下面测试一节全新的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内阻仪,这是测试18650锂电池容量的仪器,拼夕夕上面现价24。
原装是8欧姆的电阻,放电太慢,我 ...

陶宝上有内阻义,也包括可以测电池放电容量的,也才30多块。

楼主:
开始测试之前是1.5V,
开始测试就变成1.3V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这种样式的碱性电池。

右上角才是被测。是不是看错了?反正我看错了

网友:
测量电池容量的时候,和放电电流有很大关系,不同的电流测出来的容量大不同。要搞清楚厂家在那个电流下测试的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始测试之前是1.5V,

开始测试就变成1.3V了。

这节电池放电到 1.0V ,放电电量是957mAh。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右上角才是被测。是不是看错了?反正我看错了

确实是看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还会自动恢复到1.3V,可以测试多次。

这种不可调节电流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陶宝上有内阻义,也包括可以测电池放电容量的,也才30多块。

还想种类很多,还有200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测试之前是1.5V,

开始测试就变成1.3V了。

你那个电池盒子的弹簧、以及很随便的连接线,应该有0.2V的压降吧(在对4欧负载放电时)?

网友:
很好的实验电池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多毫安,对干电池有点高了,影响放电效率,用小电流再测一下,应该好得多,干电池就是靠小电流续命的, ...

您说得非常正确,国产干电池有放电考核标准的,我在电池厂干过,是定阻负荷每天定时放电的。电池的大电流持续放电的性能很差,但是小电流间断放电能放出比设计容量高的累积容量。有一些特种定制电池可以持续放电,但内部去极化剂的用量很大。

网友H:
2008年国空规范一般电池放电率都是以5小时为标准确定容量的,所以你这放电电流肯定是大了,但现在5号碱性电池容量都在2000以上,你这电池八成是假的,或是你自己并联的电阻,放电倍率实际电流是你显示电流 的2倍,电量应当加倍,你最后一个图900多MAH的容量实际是1800多,而且你电流显示是300多MA,实际可能是600多,这样算起来就可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08年国空规范一般电池放电率都是以5小时为标准确定容量的,所以你这放电电流肯定是大了,但现在5号碱性电 ...

这节电池还可以继续放电多次,加起来会超过200mAh。

网友I:
5号碱性电池的容量,这个有国家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5号碱性电池的容量,这个有国家标准?

电池上面有标准号:GB/T 8897.2-2021 原电池 第2部分:外形尺寸和电性能 。

网友:
干电池一般放电到0.9V,并且是100mA多次放电,加起来的总容量,当电压回不到1V的时候,可以认为报废了。

楼主:
GBT 8897.2-2013 原电池 第2部分:外形尺寸和电性能要求 里面规定了不同负载下的放电条件和最小平均放电时间。
测试的电池型号是LR6,具体要求在表中可以查到。
我这个测试过程不符合GBT 8897.2-2013 标准,最后电池中的电量也没有完全放光,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GBT 8897.2-2013 原电池 第2部分:外形尺寸和电性能要求 里面规定了不同负载下的放电条件和最小平均放 ...

非常感谢,找了好久,终于看到了。

网友J:
测完也就报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完也就报废了吧

放电到1V以下就不能用了。

网友:
记不清是那年了,反正是BP机风行的时候,我是卖电池的,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也想揭开各种价位电池的神秘面纱,下决心对我卖的及市面上销售的30种电池进行容量测试。没有专业设备,只有万用表、闹钟和自制的恒流电源,均以24毫安恒流放电,当电压降至1伏时即视为电量已空。耗掉了数十节电池,测出不同的5号电池容量在200至2300MAH之间,7号电池在170至1100MAH之间。

网友K:
左边那一节锂电池是给测试仪供电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左边那一节锂电池是给测试仪供电用的吗?

是给测试仪供电用的。

网友:
期待楼主出一个详细点的测试报告,看看碱性电池到什么情况下是报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