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胆前级测试结果

楼主(2023-10-28):
同一台胆前级,使用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在灯丝和高压的不同连接方式下,进行了频响曲线的测试,结果如下:

按着图1、4、5的连接方式,频响曲线如下:

按着图2、3、6的连接方式,频响曲线如下:

我的测试结果是我的开关电源的灯丝供电电路造成了频响曲线低频段的失真过大。可能没有普遍性,只是个抛砖引玉。

网友A:
胆机的听觉如何?谢谢!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是如何接线的 ? 另外旁热管的灯丝是如何影响频响的,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是如何接线的 ? 另外旁热管的灯丝是如何影响频响的,求解。

我也没明白为什么开关电源的灯丝电路会影响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机的听觉如何?谢谢!

个人感觉还是不说了吧,否则会有高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还是不说了吧,否则会有高手出来......

明智!口味各有不同,有人觉得全聚德烤鸭要买回家炖一小时以上才会好吃

网友C:
    谢谢提供的测试!
     一般称线性电源是指50Hz工频灯丝电压经线性稳压的称线性(灯丝)电源,而用50Hz的工频灯丝的称工频灯丝。如果用工频灯丝低频好,可能有这样二种假设,一是电压偏高,二是工频有峰值,其峰值电压是6.3V的2.75倍左右,就是有17V多的峰值电压,这也可能造成交流点灯好声的原因(我下次也试一下)。另外,开关电源的有效值电压可能偏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供的测试!
     一般称线性电源是指50Hz工频灯丝电压经线性稳压的称线性(灯丝)电源,而用5 ...

大佬说的有理!
我也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原因就是电压偏高引起听感上更热厚一些。
但是实测频宽有不同我觉得不太可能,也从来没有发现有这种情况,不过没有做严格对比不好下结论,就等你的实验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说的有理!
我也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原因就是电压偏高引起听感上更热厚一些。
但是实测频宽有不同我觉 ...

我的结果是实测的,但不一定有普遍性,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开关电源灯丝电路影响低频的原因。

网友:
开关电源灯丝供电低频不好是供电的电流不充分的问题!

网友E:
图 3、4、5、6 不是很明白。
3与4;   5 与6 互相之间还有交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 3、4、5、6 不是很明白。
3与4;   5 与6 互相之间还有交叉?

我看着像:
3-4应该是共用灯丝电源;
5-6应该是互换高压电源;
不知理解的对不?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不是反激的。测到过反激电源严重干扰的波,看一个周期中有5个干扰点,就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约60K),如低频的一个周内就有上千个干扰点 ,见下图。

用LLC电源的波,看不到明显的干扰波,所以反激式并不合做胆机电源。

网友F:
语焉不详的电路,得出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
我本人用开关电源做功放,无论300B单端,还是KT88推挽,都没有楼主说的低频衰减的状况。不论测试还是听感。

网友:
我觉得,13楼和14楼说的都很有道理。

楼主最好上一个,开关电源带灯丝前和带负载以后的电源波形图。

我做的前级不低于5个,工频变压器整流到8伏,用7806和其他稳压方式都稳过压,都是直流供电,交流供电交流声太难搞定了。开关电源也用过。虽然我没测波形,但是听不出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两个开关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波动,开关变压器可以明显听到声音。

13楼说的确实不错,反激的开关电源确实不适合做胆机电源,还有一个就是发热量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语焉不详的电路,得出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
我本人用开关电源做功放,无论300B单端,还是KT ...

我已经强调了是我使用的开关电源有这个问题,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你的也不一定有普遍性,你说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强调了是我使用的开关电源有这个问题,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你的也不一定有普遍性,你说那?

方便的话,可以测一下,你的开关电源波纹。究竟是普遍性还是个别性,很容易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 3、4、5、6 不是很明白。
3与4;   5 与6 互相之间还有交叉?

图3和图4交换了两个电源的灯丝,图5和图6交换了两个电源的高压。

楼主:
换块开关电源再测,低频衰减好了许多,但还是达不到线性电源的水平。

网友(2024-01-05):
非常好的试验与测试,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也许是个案并不代表所有,人家已经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