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家用电器接根地线,用什么材质的导体埋入地下呢?

楼主(2023-10-28):
用铁的话,过一段时间就生锈,生锈后就导通不好了吧?好像铜与铝也容易生锈,如果用不锈钢的话,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焊条用不锈钢焊条吗?焊机呢?是普通电焊机吗?

   焊条牌号最后位是2的为交直流二用,最后位是7是直流焊条,按焊机选择焊条,或者焊条选焊机都可以,铁与不锈钢焊接焊条用不焊锈钢条,是普通电焊机,直流 交流的都可以.

  焊条牌号前一位J是普通碳钢(结构钢)焊条,A为澳氏体不焊锈钢条.  中间二位数字是强度Kg/平方毫米,不用管它.

   老国标,新国标我也不太懂了.

网友:
      我退休前在设计院做工业接地地床(要求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设计时,一般采用数根镀锌圆钢垂直埋设+镀锌扁钢水平连接方式,埋设后要求测试接地电阻,若不满足要求,则继续增加接地极个数。
      但是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带,接地地床要复杂的多。

网友:
不锈应该不错

网友B:
大部分环境可用铜排、铜网
出于成本考虑,...实际上很多用的钢筋 以及镀锌钢材、包锌钢材。同时,锌电极也可以作为接地材料的保护电极,以避免接地材料生锈。

除了含氯环境,大部分“恶劣环境”可用不锈钢,但注意如果是含氯环境比如海边楼房的接地,不锈钢不合适。

碳几乎不会被腐蚀、不参与电化学反应,所以特殊的高腐蚀环境可以用石墨作为接地电极,或者表面炭黑处理的钢筋。

楼主:
看来,要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环境可用铜排、铜网
出于成本考虑,...实际上很多用的钢筋  以及镀锌钢材、包锌钢材。同时,锌 ...

看到你说石墨,我怀念当年的甲电池了,那么大的碳棒,还有铜柱螺丝,埋地下正好,可惜当年觉得没用  没有留住,现在没有了。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与保护零线(即黄绿线)连接呢?

网友:
镀锌钢管,角铁都可以,用的比较多。

网友:
镀锌圆钢和角铁十几年不成问题

网友:
镀锌角铁就行了。等它腐蚀完,大多数情况下,也操不来那心喽。

网友D:
标准做法: 镀锌角铁 圆钢 2米长三--五根间距1.5--2米打入地下,5*5镀锌扁铁焊接引至配电柜.

我的做法: 废品站找316  304 不锈钢管 方管  角铁 工字钢 等等,焊成2米左右打入地下,共4--5根,中间也用废管焊接连起来,然后用4*4不锈钢扁铁(304全新买的)焊接引至配电柜. 我们这里印染厂多,设备报费进废品站也多,  当时花费大概几百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与保护零线(即黄绿线)连接呢?

有黄绿线,但是线又通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做法: 镀锌角铁 圆钢 2米长三--五根间距1.5--2米打入地下,5*5镀锌扁铁焊接引至配电柜.

我的做法 ...

有点隆重呀!

网友:
    要做就要做它好,不然时间一长锈断了,你还当接地良好在用,一个电器漏电,整个系统内所有外壳都带电,可怕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黄绿线,但是线又通哪里呢?

接到漏保之前的零线(N)上

我国居民用电普遍为 TNC 和 TNS 制度,其中 TNS 制度是三相五线,也就是说特别费线,成本特别高,所以只有集中式居民供电才会用这个制度,一般比较分散的居民供电是三相四线的 TNC 制度。你要问接地,应该就是分散式居民供电的 TNC 制度。

TNC 制度下,理论上,距离你最近的配电箱上的 N 线是重复接地的,所以到你这里后,你可以在你的入户漏保前再从 N 线接一条想出来作为 PE 线(地线)使用,这个是符合规范的。

当然这是理论上,现实中可能 N 线没有重复接地,然后可能遇到 N 线接触不良、三相不平衡导致 N 线带电,所以 TNC 系统安全性不如 TNS 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黄绿线,但是线又通哪里呢?

黄绿线是最终通往变压器中点的,那儿绝对有现成的接地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到漏保之前的零线(N)上

我国居民用电普遍为 TNC 和 TNS 制度,其中 TNS 制度是三相五线,也就是说 ...

结尾是说5线的不如4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绿线是最终通往变压器中点的,那儿绝对有现成的接地体。

我的电器上有黄绿线,但是市电没有黄绿线,只有火线零线入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器上有黄绿线,但是市电没有黄绿线,只有火线零线入户

老房子????

网友E:
淘宝拼多多有卖接地针,我是买了一条1。5米的镀锌的砸入地下和另外两条钢筋的并联起来用,相距5米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标准做法: 镀锌角铁 圆钢 2米长三--五根间距1.5--2米打入地下,5*5镀锌扁铁焊接引至配电柜.

我的做法 ...

大佬,能详细说说不锈钢扁铁和镀锌扁铁之间怎么焊接,怎么操作吗?
我这里工地接下来图纸画的不锈钢扁铁,我没接触过,网上也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是,农村自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拼多多有卖接地针,我是买了一条1。5米的镀锌的砸入地下和另外两条钢筋的并联起来用,相距5米左右,

为什么要用多个接地针?一个不行吗?我这里不能用长的或者深的,地面下20里面就是岩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多个接地针?一个不行吗?我这里不能用长的或者深的,地面下20里面就是岩石

根据你描述的地质情况,本人拙见,你家不适合采用重复接地的保护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详细说说不锈钢扁铁和镀锌扁铁之间怎么焊接,怎么操作吗?
我这里工地接下来图纸画的不锈钢扁铁 ...

    扁铁和接地角铁直接贴平焊接,必需满焊,不锈钢焊条用A-102  A202均可,镀锌扁铁可用J-422 等焊条,焊后需在焊点处刷防锈漆, 沥清漆最佳.

    扁铁与  扁铁搭接,搭接长度必须大于宽度2倍, 周边满焊. 也可采用12mm热镀锌螺丝打孔连接,螺丝不少于2个,完成后刷防锈漆.(不锈钢用不锈钢螺丝)

网友:
  ------请看--------
翻了下只有早期的书,作个参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农村自建的

农村自建房相比鸟笼,砸个接地桩,装个大功率充电桩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扁铁和接地角铁直接贴平焊接,必需满焊,不锈钢焊条用A-102  A202均可,镀锌扁铁可用J-422 等焊条,焊 ...

谢谢,不过,我主要想问的是,不锈钢扁铁和镀锌扁铁之间的焊接,怎么焊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过,我主要想问的是,不锈钢扁铁和镀锌扁铁之间的焊接,怎么焊接。

          扁铁和接地角铁直接贴平焊接,必需满焊,    扁铁与扁铁搭接,搭接长度必须大于宽度2倍, 周边满焊.

          不锈钢扁铁和镀锌扁铁之间的焊接也同上,用不锈钢焊条满焊, 刷防锈漆.

草图

草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扁铁和接地角铁直接贴平焊接,必需满焊,    扁铁与扁铁搭接,搭接长度必须大于宽度2倍, 周边满 ...

就是焊条用不锈钢焊条吗?焊机呢?是普通电焊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多个接地针?一个不行吗?我这里不能用长的或者深的,地面下20里面就是岩石

肯定要多点接地,万一哪个断了呢,虽然几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