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G锗高频晶体管可以用3AK系列锗晶体管代替吗

楼主(2023-10-28):
各位老师好,最近捣鼓收音机,3AG晶体管没有了,可以用3AK代替吗,或者其他代替方法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个可以有。

网友A:
可以的,你试了就知道了。但我只是在变频部分用3AK20代,中放还是尽量找3AG1,中放用不了那么高频率的管子。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3AK是锗开关三极管,性能指标都优于3AG型管,尤其是截止频率和穿透电流,锗管时代用于收音机是巨大的浪费啊。

网友:
完全可以用。

网友:
虽然有人说是好代用,但我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的简单。一般来说,3AK20等开关管子虽然截止频率高,但还是有其不足的一面,其主要缺点是这类管子放大倍数普遍太低,一般只有20倍左右。放大倍数这么低的管子不太适合做中放和变频管,一旦代用了,我看怕增益不足。。而3AG1类管子放大倍数就要高得多。其中最好的是3AG1E,其次是3AG1C,其次类推。如果要用3AK类管子来代变频管和中放管,那得要看情况,要矮子里挑将军,选放大倍数大的。这是因为变频、中放不需要截止频率太高,它们需要放大倍数足够高,穿透电流较小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试了就知道了。但我只是在变频部分用3AK20代,中放还是尽量找3AG1,中放用不了那么高频率的管子 ...

你好,请问假设中波用 2SC930会不会放大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假设中波用 2SC930会不会放大反而不好?

2SC930是NPN硅管,3AG1是PNP锗管,要用的话要看整机电路是否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假设中波用 2SC930会不会放大反而不好?

请问,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建议一般用原型号或接近型号,替换也是用更好的器件,坛上经常有卖三极管的老元件的。

网友:
有些开关管特征频率不高,代替高频管勉强。。

网友:
我的海燕B331的变频管用的是3AK24(应该不是原装的,是后来修理时更换的),接收灵敏度不错,短波台也不少。

网友:
我用网上买的三极管简单测试仪测过这两种管子发现3ak的UBE>3ag的,这或许说明3AG的耐低压能力大于3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