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223p电容,中频调455还是465kHz,跟踪更好一些?

楼主(2023-10-29):
周末无事,装调宝上的同德 X-921(和中夏ZX-921相同),该套件使用的是223p双联,请教各位前辈老师,此双联跟踪设计是455还是465更好呢?

网友A:
中頻頻率差得不多,沒有本質的區別。從我的結果看,455KHz比465KHz的跟蹤精度還要差那麽一丟丟:

网友B:
很多套件也是这个可变,其中周是46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套件也是这个可变,其中周是465的;

那我就调到465吧

网友:
以前我给红灯402(博士618原型机)换过可变电容,新可变电容和坏可变电容同样是140/60pF差容,,但是换上新可变电容之后我只做了600kc和1500kc两点统调,调整完之后,收音机只有540~700和1300~1600两段灵敏度正常,800~1200段声音很小。当时我还不知道差容可变电容实现三点统调的原理,换可变电容的那部收音机又是别人的,也只好就那样交给人家了。再后来,我把自己组装的博士618套件中周和振荡线圈都换成了红灯402的,更换中周之后发现,只有把中周磁帽完全拧到底才可以兼顾1000kHz的灵敏度,也就是通过改变中频频率实现三点统调。

网友:
所以说,要确定收音机的中频频率,不能只看可变电容型号,装机之后视1000kHz灵敏度和选择性调整中频,这样才是最准确的。当然,大多数国产收音机的中周谐振频率只有±10kHz,如果中周型号已经选定,那么仅通过调整中周磁帽未必能完美实现三点统调。

网友C:
收音机套件的中周、振荡线圈与可变电容通常都是配套的,因此,把中周磁帽调整在机械行程中间位置(比如说磁帽可以旋3圈的中周就拧到底再退回一圈半),通电之后再次微调,三三只中周谐振频率相同,这时显示器上的中频频率接近455那么就是455,接近465就是465。不过,为了实现准确的统调,使1000kHz跟踪良好,大多数收音机细调之后,最终中频频率与设计频率可能有0~±5kHz的偏差,因此中频频率不能直接固定在455k或者465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套件的中周、振荡线圈与可变电容通常都是配套的,因此,把中周磁帽调整在机械行程中间位置(比如说磁 ...

大佬解析,学习了

网友:
看中频的通带5k左右了,不错了啊。

不过到底是465还是455合适,和调谐部分有关系,主要是本振的那2个电容,天线的比较好确定。我能想到的方法:

1、套公式计算。
2、实测。

实测下吧,既然有仪器,这个不难。

国产机,一般来说465的多。

网友:
在试用过两个中频后,我感觉也差不多

网友D:
没有本质的区别。早年折腾收音机,没有信号发生器、更没有扫频仪,凭听感调好中周、中周磁芯旋到中间状态(究竟中频是多少不知道!),再凭听感统调好,收听效果也很好啦!实际上,中频频率误差一点影响不大,那时的跟踪仅仅根据熟悉的电台决定低端、高端和中间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本质的区别。早年折腾收音机,没有信号发生器、更没有扫频仪,凭听感调好中周、中周磁芯旋到中间状态( ...

呵呵,我和您一样啊!我这儿1000kHz附近无台,只好统调高低端了。实际上,这样调,也能达到一个较好的程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頻頻率差得不多,沒有本質的區別。從我的結果看,455KHz比465KHz的跟蹤精度還要差那麽一丟丟:

数据说话最有说服力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老师。心里有谱了。看来还是先调在465吧。
抽空再整整套件里的输入变压器,太不给力了那个。

网友:
扫频仪输出幅度太小了吧,基线噪音太大了。455和465只差10千赫,对跟踪影响应该不大,但是建议用455,两个原因,一,可以使用LTM455系列滤波器,二,可以使用SC3610数显频率,465把这两个好玩意拦在门外了。

网友E:
请教楼主老师,有什么简单易操作的仪器可以看这种中频曲线?图中这种仪器可以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老师,有什么简单易操作的仪器可以看这种中频曲线?图中这种仪器可以做到吗?

你发的是矢量网络分析仪,好像功能更高级,但是我不会用。

我用的是虚拟扫频仪,型号是NWT-200 ,外形参考宝上的照片

楼主:
经过两天的努力,终于成功的做好一台1.5V低压全硅管7管超外差收音机,灵敏度挺好,声音效果也不错,效果挺好,听不出来多少失真。前期准备期间使用过multisim仿真过前置低放、检波电路等,多少有些指导意义。从末级功放开始装调,逐级检测调试,其中低放部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累计碰到的问题有功放管偏流不好调、推动级失真,前置低放失真、低放自激、变频级不起振、频率高端自激等问题。使用到的仪器有电桥、万用表、双踪示波器、MWT-200扫频仪、tinySA ULTRA频谱仪等。最大的动作是重绕了输入变压器,音质取得了一定的改善。通过这次制作,深刻体验了制作低压硅管收音机的困难,学到了很多知识,把网上的书本上的知识转化成了实际的能力。

网友F:
在此借问一个问题。455、465中频是怎样确定的?对于535来说465其实很接近。好像意义不大。日本进口的525对455同样意义不大。相差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此借问一个问题。455、465中频是怎样确定的?对于535来说465其实很接近。好像意义不大。日本进口的525对4 ...

对我来说,455 465就是约定成俗的东西,至于为啥取465 4655 ,那肯定是以前的专家、大师经过详尽的计算和设计,统筹考虑定下来的一个频率。这个涉及到系统设计,不是拍脑袋定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455 465就是约定成俗的东西,至于为啥取465 4655 ,那肯定是以前的专家、大师经过详尽的计算和 ...

你说得对,但是我只是觉得535与465相差不大而已,不像10.7,距离88-108很远。

网友:
谢谢楼主老师,这帖对我学习提高太有用了。看来不升级仪器是不行了,我只靠万用表、电容电感仪这些就是瞎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努力,终于成功的做好一台1.5V低压全硅管7管超外差收音机,灵敏度挺好,声音效果也不错,效果挺 ...

这段总结,能进课本范文。

楼主:
室外接收视频:抖音链接如下
https://v.douyin.com/idTHyu8U/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在此借问一个问题。455、465中频是怎样确定的?对于535来说465其实很接近。好像意义不大。日本进口的525对4 ...

這個發展是漸進式的。

最初使用低中頻,從110KHz、175KHz開始,發現帶寬過窄,提高中頻頻率增加帶寬之後,認識到從100KHz~3MHz之間的諧振電路其諧振Q值都比較相當,因而相對帶寬都比較一致,在1%左右,對應諧振Q值為100上下。這意味著選擇適當的中頻頻率,可以控制傳輸帶寬在最合適的大小。

以1%相對帶寬爲例,100KHz中頻的帶寬是1KHz,(檢波後的)音頻頻響是500Hz;500KHz中頻帶寬是5KHz,音頻頻響是2.5KHz。

若將中頻頻率與諧振Q值統一考慮,460KHz中頻與1.3%的相對帶寬(絕對帶寬是6KHz,音頻頻響是3KHz,相當於諧振Q值為76.67)成爲調幅通訊接收機的最佳中頻頻率。

再進一步,冷戰開始後的局面,形成了455KHz與465KHz的兩大中頻陣營,其實都不過是在460KHz的頻率上各自向下向上移動了5KHz,其應用實質並沒有改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這個發展是漸進式的。

最初使用低中頻,從110KHz、175KHz開始,發現帶寬過窄,提高中頻頻率增加帶寬之 ...

长知识了,再问问,现在好像二次变频AM部分的第一中频舍之道与FM频段一样的10.7。二次变频的收音机包括FM频段吗?

网友:
FM还用二次变频?10.7MHz的失谐量够大了,二次变频实在自找麻烦,高过两个10.7MHz都超出FM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长知识了,再问问,现在好像二次变频AM部分的第一中频舍之道与FM频段一样的10.7。二次变频的收音机包括FM ...

二次變頻是無綫電接收體系的一種,原理上不限於任何頻段。利用10.7MHz作爲第一中頻僅僅是數值采納上的方便,可以與現有硬件兼容的一種方法。
FM頻段一般不需要進行二次變頻的變換,過去是技術及硬件水平的因素,今日則是沒有硬性原因的需要。但更高頻率的航空頻段因爲信道窄(仍爲調幅),需要一定的下變頻處理,故二次甚至三次變頻就是很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