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锂电池

楼主(2023-10-29):
我现在用锂电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手机、相机、血压计、收音机、电子门锁、遥控器等。。看网上讲锂电长久不用容易损坏,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是否需要经常对锂电进行充电,这里有懂的人吗?

网友:
锂电池都声称能够充放电1000次,假设每天一次,可以用3年,我的手机四年多了,配置的是快充,现在才开始提醒我电池需要维护了。所以,我觉得充电频繁并非坏事。

有些设备,用电较少,充放电周期较长,没有达到电池的利用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坏了。我仪表上用的9伏电池用了八九年,我孙子的魔法笔十年了,平时几个月用一次,有时一年也不用,现在还是好好的。说明只要电池好,寿命会较长。

个人使用锂电,一部分设备是工厂配置好的,都有完善的保护电路;再就是自己配置的,也需要配置好保护电路,正常的充放电,很容易达到五年以上的寿命。

可充电池,能用上三五年就很合算了,我甚至觉得,同等容量的锂电、与碱性电池比较,循环十几次就不亏了!

网友:
锂电池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电池几个月不充电可能就废了。有的几年不充电还没事。我有一组差不多7年没充电早几天拿出来还电量满满

网友A:
我家里,好几个6V的收音机,采用2并2串的18650锂电池;

2个二极管降压,用起来蛮好;

电池耐用,又为家里去库存;

一两个月不担心充电问题,收音机还没有干扰;

您可以试试看!

网友:
还有,不担心电池漏液!

网友:
短波,中波,收音机好爽!

重量轻!

网友:
锂电对老人孩子不友好,我都换回普通电池了,普通电池最大的危害是漏液,接错了也没事,锂电池单位功率密度大,接反了或者短路什么的危害大,伤不起啊

网友:
锂电池不像镍氢、干电池和铅酸电池直接连接到电路,它需要在电芯上接一个保护板。长期不充电,如果锂电池电压低到保护电压以下,锂电池容易产生气体,造成鼓包(过充和过放都容易造成鼓包),此时电芯外保护板会断开,这个时候电芯虽然有电压,但是从保护板输出端已经测不出电压了。
我个人理解,现在充电和放电管理已经非常合理了,随冲随放就好,不要三五年不充电也不要一充电就冲一两天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好几个6V的收音机,采用2并2串的18650锂电池;

2个二极管降压,用起来蛮好;

锂电池容量大,一个锂电池4V,两串就足够了,干嘛用两并两串?

网友:
我几个收音机都改锂电池了,手机里的锂电。还有不少18650,笔记本里拆的质量较好,其它的容量虚标,几个月就充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容量大,一个锂电池4V,两串就足够了,干嘛用两并两串?

是1号电池的仓,2个并联容量更大!

谢谢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