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高频头的M28是什么管?

楼主(2023-10-29):
垃圾堆里捡了一块彩电电路板,拆了一个高频头,里面的三个四个脚的管子是双栅场效应管吧?编号M28,实际型号是什么?能像3DQ那么用吗?

网友:
如果你那是SOT-143封装的,老贴片的话,那有可能是 BF909,低噪声UHF双栅MOSFET。
如果不是下图这样的,那就不一定是什么了。

楼主:
四个脚的。应该是这种了

楼主:
看样子栅极要加点偏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