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功放配这个喇叭可以吗?

楼主(2023-10-29):
老师们,这个小功放 12块钱某鱼上淘来的,配这个喇叭可以吗?
试了一下,效果不这么样啊,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请问这个小玩意,有电流声有办法解决吗?

交流电源接的是变压器

网友:
推这个20W的喇叭,最好要5w左右的功率情况下才能有比较滿意的感觉!

网友:
喇叭要有箱子,起码也要有足够大的障板,不然只能响

没有啥效果

网友A:
以前飞利浦大屏幕老式电视机功放就是用这集成块,芯片自带直流音量控制。你这种喇叭灵敏度太低,换大口径,振膜轻的喇叭就好了。

网友:
用4欧喇叭尽量小心音量,突过载会永久性失真不能恢复。

最好还是用8/16欧喇叭,声音更清丽

网友B:
这也来 来发问
功放随便搭配音箱 好不好听 听过后结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飞利浦大屏幕老式电视机功放就是用这集成块,芯片自带直流音量控制。你这种喇叭灵敏度太低,换大口径, ...

嗯嗯,我淘一个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来 来发问
功放随便搭配音箱 好不好听 听过后结果就出来了

没毛病,哈哈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闲鱼都很精了。

网友:
喇叭不错啊,试试多喇叭并联或串联,这样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