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师求一个鉴频电路

楼主(2023-10-29):
自己制作的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接收音质不好,现在想改善音质,想找音质好的鉴频电路,网上找到的都是用特制的变压器,找不到,也不懂怎样绕制

网友A:
你这是,斜率检波吗?

要鉴频器的,这样只能响。

网友A:
下面那个是本振,中频是10.7吗?  看不太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斜率检波吗?

要鉴频器的,这样只能响。

就是斜率鉴频,声音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是本振,中频是10.7吗?  看不太清。

本振和混频由BF998实现,电路非常简洁,中频使用10.7中周

网友A:
改成比率鉴频,或者相位鉴频。好像叫这倆名字来着。脑子犯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比率鉴频,或者相位鉴频。好像叫这倆名字来着。脑子犯浑。

我知道这两种电路,但是不知道怎样改啊,没有一样的元件,尤其是那个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两种电路,但是不知道怎样改啊,没有一样的元件,尤其是那个变压器

没有一样的元件,尤其是那个变压器------淘宝上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一样的元件,尤其是那个变压器------淘宝上没有卖的?

找不到,需要自己绕制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两种电路,但是不知道怎样改啊,没有一样的元件,尤其是那个变压器

找一本高频电子线路看看,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C:
简单、容易制作,而且音质好的鉴频器,仍然是斜率鉴频器,不过不是楼主以前用的那种单回路斜率鉴频器而是双回路斜率鉴频器。斜率鉴频器电路原理图:
        图中两个1:1变压器和两只50pF电容实际是两只普通的10.7M中周,且两只中周型号相同(实际上商品收音机的两只鉴频中周仍是有差异的),但是谐振频率分别为10.5M和10.9M(哪个高哪个低无所谓)。中周不谐振的绕组串联作为初级,谐振的绕组相互连接作为次级(其实,谐振绕组作为初级使用也是可以的),两只中周谐振频率不同,对于10.7M中频来说,两只中周阻抗相等,因此中周上的中频幅度也相等,分别检波之后,在各自的负载(图中两只20k电阻和两只200pF电容)上面产生的直流电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因此输出端电位为0;当中频产生频偏,两只中周上面的信号电压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检波之后的电压就无法抵消,无法抵消的波形就是音频和AFC电压(直流)。
        斜率鉴频器的制作,只要两只鉴频中周的初、次级匝数均相同,注意检波输出端接地点位置和检波二极管极性,成功率就达到100%,不需要考虑两只中周次级的相位问题。
        双回路斜率鉴频器输出端没有大容量储能电容,因此不会像比例鉴频那样出现过抑制和阻塞失真,调试得当的斜率鉴频音质好于比例鉴频;斜率鉴频器没有“辅助限幅”作用,因此通常需要较多的中频放大级数来获得良好的限幅效果,以提高信噪比。
        斜率鉴频器是利用检波器的输入阻抗作为中周的阻尼,因此同步改变图中两只20k电阻就可以改变鉴频中周的有载Q值。对于需要鉴频线性带宽较大的情况,就需要适当减小检波负载电阻,并且加大两只中周的谐振频率差距,但这样会使鉴频跨导降低,鉴频输出音频幅度和AFC电压减小。如果不需要鉴频带宽太宽,那么就可以把检波负载电阻取大一些,并适当减小两只中周的谐振频率差距,以提高鉴频跨导,增大鉴频输出音频幅度。

网友D:
正正规规的全分立件FM一最高标准电路图来了。

如果怕复杂,可省去高放和若干级中放级。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05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容易制作,而且音质好的鉴频器,仍然是斜率鉴频器,不过不是楼主以前用的那种单回路斜率鉴频器而是双 ...

非常感谢冰岛老师了,这个图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正规规的全分立件FM一最高标准电路图来了。

如果怕复杂,可省去高放和若干级中放级。

谢谢老师提供的电路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容易制作,而且音质好的鉴频器,仍然是斜率鉴频器,不过不是楼主以前用的那种单回路斜率鉴频器而是双 ...

冰老 两只中周初级串联,线圈有绕向的要求吗?还是怎么绕都行 圈数一样就可以?

网友:
鱼上有卖报废AM,FM收音机板,分立件的,用的是比例鉴频器,原来好像7元一块,现在涨价了。卖家也是玩收音机的,找‘调频中周’

网友F:
个人制作鉴频器,简单易行,声音还不错的就只有比例鉴频器了,一般都采用不对称输出方式,结构简单易制。

网友G:
发一个我去年参赛时制作的FM比例鉴频线圈的制作资料,供参考。

(那篇参赛文章已经被版主误删,找不到了)

DIY upc1018c

网友H:
     利用单中周的斜率鉴频要把那个检波二极管去掉,换一只1K电阻,若调整鉴频中周发现音质很差,可能是鉴频中周Q值太高,可以在中周初级并联一只10K或4.7K电阻改善音质。
   利用两只中周绕制比例鉴频要注意绕线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利用单中周的斜率鉴频要把那个检波二极管去掉,换一只1K电阻,若调整鉴频中周发现音质很差,可能是鉴 ...

常老师的图画得漂亮!收藏!

网友I:
其实,,,那两个中周自绕并不难,匝数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制作鉴频器,简单易行,声音还不错的就只有比例鉴频器了,一般都采用不对称输出方式,结构简单易制。

主要是不懂线圈的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一个我去年参赛时制作的FM比例鉴频线圈的制作资料,供参考。

(那篇参赛文章已经被版主误删,找不到了 ...

谢谢老师提供的电路图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利用单中周的斜率鉴频要把那个检波二极管去掉,换一只1K电阻,若调整鉴频中周发现音质很差,可能是鉴 ...

谢谢常老师提供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那两个中周自绕并不难,匝数很少的。

主要是没有数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懂线圈的数据啊

那个是现成的,拆了照着原来的线路图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冰老 两只中周初级串联,线圈有绕向的要求吗?还是怎么绕都行 圈数一样就可以?

斜率鉴频两只中周串联在末中放集电极,就是简单的串联分压,只需要阻抗相同,不考虑相位。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简单、容易制作,而且音质好的鉴频器,仍然是斜率鉴频器,不过不是楼主以前用的那种单回路斜率鉴频器而是双 ...

冰岛老师的这个图,下面的检波管的负极是直接接地的吗?我看图了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冰岛老师的这个图,下面的检波管的负极是直接接地的吗?我看图了没看懂

不对称输出,接地方式没有严格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冰岛老师的这个图,下面的检波管的负极是直接接地的吗?我看图了没看懂

这种双失谐鉴频器,两只中周次级对地都是“悬浮”的,也就是说中周次级哪端都不接地。二极管负极是否接地,对二极管检波器根本没有丝毫的影响,这里的二极管就是AM收音机那种检波器,检波负载(20k电阻)上面会产生与中周次级信号成正比的直流,两只二极管分别对两只中周次级波形检波,检波负载上面的电压反向串联,抵消不掉的就是鉴频输出音频和直流AFC成分。这里之所以把一只检波负载电阻接地,是因为后面的音频放大是单端输入,如果后面是差动输入,那么检波负载不接地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双失谐鉴频器,两只中周次级对地都是“悬浮”的,也就是说中周次级哪端都不接地。二极管负极是否接地 ...

似乎明白了,
两只中周次级是悬浮的没接地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