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频广播是用声音信号去调制电台频率的?

楼主(2023-10-29):
请问:调频广播是用声音信号去调制电台频率的。那我们的调频电台发出的频率不应该是时刻变化的吗?我们的收音机在接收FM电台的时候,不是也应该动态变化接收频率才行吗?怎么就把频率调到87-108MHz之间的某一个频率固定下来就行了呢?

网友:
调频电台,发射的频率是变化的,不假。
但是变化有个范围,也就是带宽,根据计算FM立体声电台的频率带宽大约为256kHZ,

比如一个电台的频率为88mhZ,是指没有加入调制信号时,其发射的频率为准确的88mhZ,当加入调制信号时,其频率在88mHZ±128kHZ内变化,不会超过这个范围。
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可以无限变化。

网友:
感觉是两个概念那差了。我也说不明白。

网友:
楼主的概念搞混了,一般有200KHZ的“频偏”,而不是88-108的20MHZ。

网友:
看了回复也瞬间明白了

网友:
频率和通带的关系没分清。

频率说的是一个中心频率。通带是以这个中心频率向两边扩出去一部分。譬如一般来说AM大概是中心频率+- 5k,FM大概是楼上说的+-120多k吧,其实大多数时候没这么多大,FM还主要集中在+-几十k以内吧。

网友:
一、FM调频波

这个是我这里能收到的FM电台,后续以89M为例

这个是89M电台的频谱,这里显示的是通带,在130k,也就是每边130/2=65左右。这个还是立体声的了。FM把这个叫做频偏,主要和声音信号的幅度(电压)有关系。

这个也是频偏,这个机器带FM解调。这个是解调后的分析结果。

右上图的放大版本。

网友:
二、AM信号的情况

这里一810k的一个电台 为例

每个格子是10k,可以看到,快接近15k(每边7.5k)了。这一方面可能是电台信号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台太弱了,通带的宽度在随着声音不停的收缩扩张,机器锁不住,我开了max hold导致的。

如果是用仪器发出的信号通过同轴电缆耦合到机器里就很明显了。

这个是AM的解调分析。由上图那个不叫频偏了,叫做调制度,同样和声音信号的电压有关,这个不是通带的概念,是幅度。这里不到30%。

网友A:
顺便问一个问题。“调制深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
FM广播虽然很常见,但是并不简单。为了传输立体声音频和其他信息,FM广播的消息信号使用了复用技术。下图显示了调频立体声广播的消息信号,图片来自参考[1]。
消息信号从左到右依次是:3-15kHz的“L+R”音频、19kHz的立体声导频,以38kHz为中心的DSB-SC“L-R”音频,以57kHz为中心的RDS信号,以67kHz或76kHz为中心的附加节目。立体声广播采取了一种“向下兼容”的方式,在保证了基础功能的前提下,为更多业务提供拓展支持。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briss」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riss/article/details/1210931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个问题。“调制深度”是什么意思?

调制信号(音频)的幅度。和载波信号(被调制的,高频率的)的比例(电压值).科学的说法是

调制度=调制波幅值/载波幅值

譬如调制度30%就是。音频信号是3V,载波信号是10V。调制出来就是30%。

1、只有载波信号的情况

机器只开了载波,频率是465k,没有调制(AM没开)。

UPP=0.568V

2、开了载波

AM打开,调制度30%。音频1k。

看2条迹线。UPP=0.178V

3、调制度:
>>> 0.178/0.568
0.31338028169014087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制信号(音频)的幅度。和载波信号(被调制的,高频率的)的比例(电压值).科学的说法是

调制 ...

虽然看不明白,但是还是谢谢回答,如果调制度深浅,对发射或者接收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明白,但是还是谢谢回答,如果调制度深浅,对发射或者接收会有什么影响?

就是声音信号的大小/载波信号的大小。这个就是调制度。

调制度大了,就是声音信号大了呗。你收到的电台,在同样信号强度(载波信号强度)下,声大。

国家规定AM调制度不超过30%。忘记为啥限制为30%了。记得和AGC之类的有关来着。

第一张波形图是载波信号,没加入音频调制。看起来是正弦,是因为X轴的每个格子的大小不一样,所以看起来是个正弦波。

第二张波形图,就是调制后的载波信号。看起来不一样了,还是因为X轴每个格子不一样了(在屏幕底下显示着呢),否则你看不到载波的形状。
如果把格子拉到和第一张图一样,就是465k的波夹杂着1k的波,不方便测量。乱糟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声音信号的大小/载波信号的大小。这个就是调制度。

谢谢。明白了调制度的意思。图形慢慢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