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B-15A 中高端电台收台正常,低端台少,该从何入手检查?

楼主(2023-10-29):
中频曲线已经调整好。

900KHZ到1400KHZ范围收台正常,电台较密集;1400-1600KHZ也少台(这区间至少有2-3个台),900KHZ以下基本上一个台都没有。但是918KHZ山东台就非常强劲(本来就是个强台),再往上电台就正常了。

我调双联上面的两个微调电容,上面一个是调节本振频率的,调节能随动但对灵敏度无帮助;下面一个微调电容调节无反应,灵敏度无变化。

低端电台少,需要调整磁棒上的线圈位置吗?

网友A:
      产生这种故障有两个原因:1是低端同步跟踪统调变差,可以把接收频率调到600KHz附近,将音量电位器调到最大,调整中波磁棒线圈,直到扬声器的“沙沙声”最大为止,看看低端灵敏度能否恢复,若没有回复,就是第二个原因,本振在低端输出幅度太低,可以改变电阻R1,使BG1的静态电流变大一些,如原来0.3mA,把他调到0.4,0.5,0.6mA等等再试一试,一般就能解决。若还解决不了,看看双联的两联动片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这种故障有两个原因:1是低端同步跟踪统调变差,可以把接收频率调到600KHz附近,将音量电位器调 ...

感谢常老师的详细答复!

我试一下。

网友B:
我的凯歌4B15收音机,几乎专门收听540KHz中国之声,效果很好哦;楼主其他的收音机收听你这里的900KHz以下如何呢?

楼主所说的可调电容,都是天线端的,一个是中波的,一个是短波的,再说,统调低端也不是调电容

网友C:
记得低端调磁棒线圈,高端调微调电容,反复几次就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凯歌4B15收音机,几乎专门收听540KHz中国之声,效果很好哦;楼主其他的收音机收听你这里的900KHz以下如 ...

下面那个C3微调电容是调短波的呀,我说怎么没有反应呢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低端调磁棒线圈,高端调微调电容,反复几次就调好了;

嗯,是这个原则。

只是我一开始找错了方向。

楼主:
刚才按照常老师的方法,调在600KHZ上,音量放到最大位置,再调磁棒线圈位置让喇叭里面沙沙声最大,低端650KHZ-900KHZ区间立刻收到了5、6个电台。信号强度还不错。

山东经济台 594KHZ还没收到,540KHZ也收不到。等有空我再加大BG1偏流试一下。

牡丹942A是能收到540KHZ和594KHZ这两个低端电台的。因此不是电台信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生这种故障有两个原因:1是低端同步跟踪统调变差,可以把接收频率调到600KHz附近,将音量电位器调 ...

厉害,一看就是经验。

网友:
我的同型号的收音机也是这个毛病
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