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感光法打印菲林胶片失败求助

楼主(2023-10-29):
各位老师好,在准备用感光PCB板做板子时,Layout 6.0 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打印菲林胶片时,就打了一点点就自动停止了,还需要手动把胶片拽出来,请问各位老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万分感激

网友:
用激光打印机。

网友:
这是打印机的问题,看下什么原因造成打印失败的

网友:
底下垫一张纸

网友:
普通办公用的激光打印机吗?

网友:
是的。要求使用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透光,用透明或磨砂胶片

网友:
看看我做的怎么样 太费时间了!

网友:
喷墨的要专用的打印纸,我十多年前用过,磨砂的。

网友:
喷墨比激光效果好,用乳白色的那种胶片,比透明的好打。《T12烙铁热电偶分度是怎样的?》27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网友:
打印机有个自动测纸的传感器(有的品牌是光电的),估计你的硫酸纸(胶片)透光率高,让打印机误认为没纸。上面有位老师说的对。垫一张A4白纸。最好在前面两角用双面胶将两张纸粘贴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