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收音机的AGC电路有何优点?

楼主(2023-10-29):
这个收音机的AGC电路与常规的收音机不一样,有何优点? 加拿大老晶体管收音机RAC

网友:
优点缺点一般要用过才知道,
看图用了一、二中放用了二级AGC,
至少是比较讲究的。

网友:
很好理解:
1)檢波正輸出控制一中放的輸入電阻使之降低大信號下的增益;
2)檢波負輸出控制二中放增加工作電流使之提高大信號下的動態範圍。

网友A(2023-11-30):
我没弄懂,为啥这个检波二极管的安装方向是这样的,总觉得二极管反了

网友:
这种结构很鸡肋:一、检波器直流负载是一中放偏置、二中放偏置和检波负载电阻串联,交流负载是音量电位器、音频放大输入阻抗和检波直流负载并联,直流负载阻抗远远高于交流负载阻抗,检波器容易出现负峰切割失真和对角线失真;二、由于检波器直流负载阻抗太高,检波输出AGC直流电流分量就会比较小,AGC控制效果不会太好;三、二中放工作电流随信号增强而加大,虽然可以降低强信号二中放过载的可能性,但是,通常情况下放大器的增益会随工作电流增加而增加,这不但进一步使AGC变坏,而且强信号时可能由于二中放工作电流增加而出现自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弄懂,为啥这个检波二极管的安装方向是这样的,总觉得二极管反了

这个检波二极管的接法应该是一种叫做【倍压检波】的电路,作用是增强检波信号输出的分量。
只依稀记得以前看书时有过这种说法,具体的原理因为很久没有接触收音机,全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检波二极管的接法应该是一种叫做【倍压检波】的电路,作用是增强检波信号输出的分量。
只依稀记得以 ...

谢谢您的回答,就是很奇怪,有的检波二极管就是反正放的,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