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单色显示器满屏回扫线

楼主(2023-10-29):
AV信号输入的显示器 满屏回扫线
问下前辈 维修从哪入手

网友A:
别说单显,就是彩显,CRT还有修的价值吗?
不过,拿来练手另当别论。

网友B:
彩电的话是视放级或者阴极和灯丝碰极。第一个就查视放管是否击穿,或外围电路。第二个只能用悬浮供电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单显,就是彩显,CRT还有修的价值吗?
不过,拿来练手另当别论。

绿屏收藏品 很有价值

网友:
苹果机的显示器。

网友:
同意摇滚铁心的意见,也可试试调整一下行输出变压器上的旋钮,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苹果的显示器 大部分电容器的寿命不行 建议查一下换掉  当年《电子报》有显示器方面的速修表  苹果显示器常见问题就是电容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彩电的话是视放级或者阴极和灯丝碰极。第一个就查视放管是否击穿,或外围电路。第二个只能用悬浮供电来解决

这东西更简洁的说法就是个去掉高频头只有信号输入的黑白监视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屏收藏品 很有价值

同步信号与消隐电路查一查。

网友:
楼主上传的照片不清晰,但隐约可以看到左上角有字符显示;楼主上传的电路图看不清,但从最后一图可以看到,视频(灰度)信号是从显像管阴极注入的,且注入显像管阴极的只有视放管集电极的灰度波形和亮度控制直流,我没有看到第三路“字符”信号进入显像管阴极,如果实际电路的确是这样,或者说能显示图像,那么可以认为视放电路基本工作正常。
显像管回扫线的“消隐”,是在正极性消隐脉冲注入使频放大发射极或者负极性消隐脉冲注入视频放大基极的作用下,使阴极电位迅速跳变到80V以上,这样,接地的控制栅极⑤脚相对于阴极②脚来说负压足够大,就可以让显像管阴极电流下降为0。有图像,在图像上叠加回扫线的故障原因有:帧消隐脉冲没有注入视频放大管,逆程期间视频放大管无法截止;视频放大管供电电压偏低(正常值应该是100V左右),或者视频放大管直流工作电流显著低于正常值,导致逆程期间显像管阴极电位上升量不足以使显像管彻底关断;显像管阴极直流偏置(亮度控制电路)故障,导致亮度过高,造成图像逆程时间无法彻底关断;显像管加速栅极⑥脚电位过高或者高压阳极电位过高,导致逆程期间显像管无法关断。看电路图,该机加速栅电压由行输出整流得到的固定不可调直流提供,故,若出现加速栅电位过高的故障,请确认行输出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以及行逆程电容是否正常(逆程电容容量变小会使加速栅电压和高压阳极电压升高,同时出现图像水平幅度变小的故障)。
如果是完全没有图像内容显示,并且出现回扫线,那么,故障原因大多在视频放大。
行消隐脉冲没有注入视频放大管并不会看到回扫线(因为行回扫线特别密),而是图像淡,显得画面亮度偏高、对比度低,该暗的地方暗不下来。

网友:
可以查一下红框内电路及  元件。

网友:
中压100伏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测一下显像管阴极电压就知道了,如果与灯丝碰极电压会很低,而阴极电阻之前的电压高。如果是视放级故障,这两个地方电压几乎一样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