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频率计升级为精密仪器

楼主(2023-10-29):
廉价频率计升级为精密仪器

      概述

      频率计的测量精度,主要取决于内部的时钟源。时钟源精度高,那么频率计的精度就高。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廉价的频率计,通过更换时钟源的方式提高精度。这里采用了一只54所的OSC5A2B02型温度补偿型精密晶振用来改造HC-F1000L型频率计。HC-F1000L型频率计,因其物美价廉,社会拥有量很大。虽然内部的时钟源也有温度补偿功能,但是,由于晶振的稳定度本身不高,对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满足要求。对测量糖度要求高时,还是不尽人意。改造后的频率计,测量精度可达10PPB。

      时钟源的制作

      为了减少晶振受外部影响,这里采用了5伏精密稳压电源为其供电。晶振的微调电压从标准5伏通过多圈可调电阻来分压获取。

      PCB设计时,无传输线的地方全部敷铜,同时,合理安排接地通孔和输出信号线的沿线通孔实现对信号的屏蔽作用。

      改装方法

1、打开HC-F1000L型频率计,焊掉时钟源的金属屏蔽罩。可以看到内部结构,振荡器和波型整型均由一只74HC04完成。焊掉后壳上的信号输出BNC插座上的连线,待用。

2、焊掉原机10MHZ晶振,将制作的时钟源输出信号用刚刚焊下的连线引出,注意地线要严格就近接地。

3、将原10MHZ信号输出线电路板一侧的插座芯线剪断,地线不动。芯线连接到74HC04芯片的13脚上。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原来的输出线,将时钟源的输出连接到了74HC04的13脚上。

4、时钟源的供电取自HC-F1000L频率计的整流输出,约9V直流电。

5、将时钟原用纳米双面胶粘在底板上,改装结束。

      时钟源的校准

      最好采用专业的校准设备对时钟源进行校准。本人采用的方法是,利用手中的一只0.1PPM的32768HZ温补型晶振对其进行校准。方法是,频率计和32768晶振均上电半小时后,用频率计测量32768HZ晶振,调节时钟源的微调电阻,使测量值显示32768000,即表示时钟源校准完成。校准后,控制端的电压约为2伏。所有,即便您没有办法校准时钟源,可以把控制电压调节到2伏,此时的时钟源输出频率已经非常接近10MHZ频率 。经实际使用,原频率计即便上电半小时以上了,测量值也会变动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了。自认为这次的改造,成功!

      当然,如果您有更好的更简洁的方法,或对本方法有意见,诚请批评指正。

网友A:
我没看错的话是用32768的低频来校准10M的高频基准源。

网友B:
频率计改五十四所的恒温晶振,iwatsui的7205或7207是最好改的了,机器内部有空闲的+5v供电接口,有外接10Mhz源接口,10Mhz恒温晶振可以直接取电,输出接外接源输入,恒温晶振只要外接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贴紧恒温昌振外壳,不用线路板,机内随便固定一下即可。可使用gps模块的秒脉冲进行校正,校正后频率稳定度可达10e-8,妥妥的8位半 ,长时间一动不动:
几年前改的机器,当时冬天、夏天都用gps秒脉冲进行观测,基本都是稳定的,末字偶尔有1个字左右的跳动。去年再次观察,末字跳1的机会比之前多了些。

楼主:
补充一句话,改造后的频率计,使用时要预热15分钟以上。

网友:
除了心理作用,基本没有什么其他作用,原机的稳定度在-6,换的这种校准好了估计能到-7.

网友C:
原机算是“恒温”晶振。您的这个新晶振是恒温还是温补?一般来说,温补的不如恒温的。不过你可以比较一下两个的具体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机算是“恒温”晶振。您的这个新晶振是恒温还是温补?一般来说,温补的不如恒温的。不过你可以比较一 ...

这个是恒温晶振。如果是温补晶振,效果就会打折扣。楼主描述有误!

该型号的二手恒温晶振5元就可以买到,不过要多买几只,不一定每只都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恒温晶振。如果是温补晶振,效果就会打折扣。楼主描述有误!

该型号的二手恒温晶振5元就可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错的话是用32768的低频来校准10M的高频基准源。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计改五十四所的恒温晶振,iwatsui的7205或7207是最好改的了,机器内部有空闲的+5v供电接口,有外接10Mh ...

你真棒,向你学习。

网友(2025-03-28):
我也是用此方案改制的,见数码之家的“拆解一台HC-F1000L频率计”,原机根据实测预热应该约60分钟以上才稳定,改制用五十四所的恒温晶振10.000MHZ后实测预热约2分钟后就可基本稳定了。改制后实际使用时发现开机自检与显示异常,此时需要手动按RESET键恢复正常,请问你是怎么解决此问题的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