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洋M9903K收录机调频中频回路调谐电容多少pf?

楼主(2023-10-29):
求教坛内老师,三洋M9903K收录机调频中频回路调谐电容多少pf?先谢谢指导!

网友A:
你这样问没有太多其他的参考信息,所以没有人回你。你得把机子涉及的集成电路型号写上,大家才好帮你查。还有这类中周内的电容很少有标注了参数的,你可以这样检修。1、如果频偏不多,可以微调中周的磁芯来解决。如不想调可以在电路板背面并电容来试看有改进没。2、根治办法是拆开中周,拆出电容测试容量,再试并电容,47-100P之间慢慢试,装上去了如调磁芯拧出来太多则是电容大了,如调进太多则是电容小了, 可以再调整电容数值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问没有太多其他的参考信息,所以没有人回你。你得把机子涉及的集成电路型号写上,大家才好帮你查。还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