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的壶嘴用普通焊锡丝焊接,会有铅毒性吗?

楼主(2023-10-30):
有个老的电热水壶,里面的温控器和发热盘还是好的,只是壶嘴一边有点漏水。于是用普通的焊锡丝进行了焊接,也不知道是不是无铅的。如果焊锡丝是有铅的话,这样焊接过后,再次烧水使用时,水流流经焊接的部位,会有铅成分析出,导致可能发生的铅毒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疑问是,这个壶烧水和倒水的时候,水流经过焊锡丝焊接的部分,会不会把里面的铅成分冲刷到水里,然后 ...

这个接触面才多大?小的可怜,能够渗到水里的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不放心就换新的,也就30元,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的不值得。

网友B:
一般不锈钢用锡焊不上啊,

网友A:
焊锡中铅的含量不低,不知道是否会渗漏进去,但会渗漏量也极少极少,你既然如此担心,就换新的呗,又不是贵的东西,知道腌制食品不健康,我也照样偶尔吃吃的

楼主:
现在焊接之后已经不漏水了,又能使用的。但是又来了烦恼,是不是每天烧水,导致焊锡丝中的铅进入水中,饮用后导致铅中毒呢 ?

楼主:
烦请了解这方面的老专家学者给予解释一下啊,否则喝水感到不安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锈钢用锡焊不上啊,

用的不锈钢焊接膏,这样的话,可以焊接的。

网友C:
古罗马使用铅制日常生活用品,铅中毒了,而且不可逆,平均年龄25岁

补充内容 (2023-10-30 12:22):
以前焊洋铁皮水壶(镀锌板),多用的是纯锡焊条,含铅量极低。我还保存了几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中铅的含量不低,不知道是否会渗漏进去,但会渗漏量也极少极少,你既然如此担心,就换新的呗,又不是贵 ...

为什么渗漏量会很少很少呢 ?
用这个壶,是因为好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底部温控器是英国进口的,同期别的买的水壶早就坏了。这既然还没有坏,就想再用用,否则也不会想着焊那个水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罗马使用铅制日常生活用品,铅中毒了,而且不可逆,平均年龄25岁

这个壶是美的早期产品,型号MK-12S01A,壶体是不锈钢的,不是铅的。

网友D:
这肯定有微量,我每次搞电子接触过焊点后都洗手,以前电子报登过搞过电子维修制作等应该洗手,不过这种微量到底对身体有多大影响不好说,但是应该尽量避免铅摄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肯定有微量,我每次搞电子接触过焊点后都洗手,以前电子报登过搞过电子维修制作等应该洗手,不过这种微量 ...

晕了。
我焊接电子PCB板断断续续30年了,从来没有做什么铅防护,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肯定有微量,我每次搞电子接触过焊点后都洗手,以前电子报登过搞过电子维修制作等应该洗手,不过这种微量 ...

我的疑问是,这个壶烧水和倒水的时候,水流经过焊锡丝焊接的部分,会不会把里面的铅成分冲刷到水里,然后饮水后,导致铅摄入?

网友:
记得我老一辈的酒壶是锡做的

网友:
那种给18650点焊的设备也许更好

网友:
过去白铁水壶 ,压口后也用锡封口把

网友E:
这壶看起来像是 2 系不锈钢,品质差到不值得修。
掏点钱买 3 系不锈钢的壶吧,别说焊锡了,2系都对身体有损害。

对于健康,可比壶贵多了。

P.S.
2系不锈钢多用于走廊楼梯扶手,多有镜面质感;
3系以 304 为代表,专用于食品接触,有磨砂般的拉丝质感。

有个垃圾的 304S 混入了 3 系,实际效果跟2系差不多,购买时注意避坑

网友F:
如果不能确定用的焊锡材料话,建议把原来焊锡熔化去掉,锉刀打磨,改用环保焊锡丝重新焊。网上环保锡多得很,符合欧盟ROHS的标准的。现在出口的产品基本都用不含铅的环保型焊锡,就是焊点颜色发白,流淌性、焊接性稍微差一点。熔点比有铅锡丝高一点。但也不要惴惴不安,这点接触量,估计您活到120也不会铅中毒。以前的洋铁壶(镀锌板)焊缝不都是焊锡焊接的吗?反而烫酒的锡壶尽量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能确定用的焊锡材料话,建议把原来焊锡熔化去掉,锉刀打磨,改用环保焊锡丝重新焊。网上环保锡多得很 ...

这个不锈钢焊接有点麻烦,好不容易把焊锡焊上去的。
看来,即使是有铅的焊锡丝,电水壶使用中发生铅渗漏的量也是很少的,可以再用用。
不过,我现在还是准备重新购买一个了,反正也不是很贵。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壶看起来像是 2 系不锈钢,品质差到不值得修。
掏点钱买 3 系不锈钢的壶吧,别说焊锡了,2系都对身体有 ...

低于150块钱的我不会买,有的就是工业级的201,危害比楼主壶嘴那点微不足道的焊锡更大。楼上说的有道理,楼主这个壶貌似也是恶性竞争的打架冲量产品。建议买九阳之类有食品级SUS304标志的壶。100块以下不要考虑。我十几年前当过电火锅厂采购经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触面才多大?小的可怜,能够渗到水里的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不放心就换新的,也就30元,把自己搞 ...

现在年龄越大,活得越胆小,因为社会上越底线的事情越来越多,呵呵。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于150块钱的我不会买,有的就是工业级的201,危害比楼主壶嘴那点微不足道的焊锡更大。楼上说的有道理, ...

我这个电水壶应该是美的的早期产品,还是比较耐用的,大约2010年左右苏宁买的,但是买的价格忘记了,大约不到200元。温控器是英国进口的。但是壶体不锈钢 没有 象 现在的壶 标明304不锈钢。
壶嘴原来是那种不锈钢焊接的,后来一边脱落,导致 倒水时漏水。
继续 维修这壶,完全是一种情怀,用了10多年了,舍不得扔掉。

网友:
能焊这玩意不简单,单单倒水出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水壶应该是美的的早期产品,还是比较耐用的,大约2010年左右苏宁买的,但是买的价格忘记了,大约 ...

敝帚自珍,如果单边脱焊,建议用704硅胶补漏,又耐温又环保,就是强度稍差,但是有另一边没脱焊支撑,也能凑活。一管南大704硅胶才几元钱。

网友:
用无铅焊锡不就得了……

网友:
喝吧,死不了,以前用的壶是自己白铁皮敲得,那焊锡用的多的多了,哥们喝了多年都没死呢,肯定地告诉你,用这个谋杀绝对难成功。不过还是建议你换个新的,因为太便宜了,没必要天天膈应自己,对精神健康不利。

网友:
水壶厂接这个的工艺叫纤焊,这么旧还是换一个吧。现在手头暂时没有了,要不发个运费我发个给你。我这边全是这种水壶厂,像你这种出厂价10来块钱。

网友:
铅在什么情况下溶于水?你再搜搜。真正的304用吸铁石不吸。

网友:
扔了算了。说难听点少吃一顿都出来了

网友:
1.铅不溶于水
2.铅的熔点是328℃
3.担心助焊膏比担心铅更重要
4.铅与稀酸反应生成的铅盐不溶于水
5.铅与强碱弱碱都很难反应
6.铅单质在体外时不对身体造成危害,但是进入体内就会沉积,毒性也会积累。
7.铅可以通过皮肤、消化道、呼吸道等进入身体
所以这个壶光看是可以的,用起来还是有中毒风险,至于这个风险有多大,取决于你对自己生命的重视程度

网友:
  直接换新壶吧!现在已经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我有一支金灶1200W,1升带热敏电阻温度探头的壶,盖子掉了,用修空调的氧焊 焊上去的。

网友:
这么一点点焊锡是没有问题的,倒是塑料的壶盖,加热时肯定有增塑剂跑出来的。

网友(2024-09-02):
这电烙铁焊不上吧,用焊枪焊的吧

网友:
我觉得没事,心理作用最可怕

网友:
满大街做不锈钢的,随便找一家都能焊,但不一定比买新壶的便宜。

网友(2025-02-19):
我一直有疑问,电子爱好者,使用有铅焊锡丝,接触有铅电路板,到底有多大危害?

网友:
焊的不太美观,可能是烙铁功率小了,用段时间水垢就给焊接部位覆膜了。

网友:
不锈钢用氩弧焊,找个修理部焊上,不过价格可能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