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3xp场管矿机

楼主(2023-10-30):
使用的都是常见易得的元件,磁棒140X10mm,可变电容223p,场管3sk192。
装了两台矿机,A机线圈用0.07X16漆包线绕制,B机线圈用0.07X50利兹线绕制。
天线接有线电视信号线屏蔽层,地线用5米导线拖在地板上。采用经典电路。

收听结果,只能收到低端一个电台,是540khz的中国之声。A机电流8μA,B机电流4μA。
按理说,B机用的线圈好,电流应该大才对,怎么会相反呢?心中实在感到惶惑不解。

用电感表测得A机L1电感580μH,B机L1电感360μH.
加绕B机L1圈数,使其电感达到580μH,结果B机电流大幅提升,同样达到8μA。
分析原因,增加L1圈数,使得L2中感应到更大的电流。其实场管矿机类似自由能矿机,
L2为场管提供能量,L2电流越大,场管放大倍数越大,D极输出电流越大。
由于L1电感太大了,高端电台是收不到的,但可以大幅提升低端电台电流。

这里的接收环境不好,信号微弱,用二极管1N60检波,电流才1μA,用场管能提升到8μA,
算是很满意了。

网友:
实验探索,不断进步,效果会越来越好。恭喜!!!!乐趣!!!

网友:
8uA用好点的耳机是可以很好收听了。
这种引入的天线,可能电容较大,原B机的LC回路与天线的匹配要差一点,如果你用一个可变电容串联在天线与LC高端,提高调节都能得到较好的效果,电流就算有差别也不见得会翻倍。
如果是一般室外天线,随着天气变化,如阴雨、晴天,天线分布电容都是不同的,若没有补偿电容,电流都会明显不同的。闭路电视外屏蔽层的没有试过,不敢下结论,只是简单分析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