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

楼主(2023-10-3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3
这次对上次的这个电路进行了改进,听取了各位的意见,效果确实要好很多。
此次改进的内容有:
1、功放采用TDA2822M,它的音质比LM386更好,电压范围也更宽;
2、中放部分,检波输出采用二阶CRC滤波,残余信号彻底滤除;
3、混频选择采用LTM455,我承认,SFU465B的选择性确实很差,只有几分贝;
4、混频管负载电阻改为LC调谐回路,电源利用率更好,同时源极电阻改为一半,增益明显提高;
5、振荡线圈重新绕制,3%处抽头(97+3),提高Q值;
6、电源滤波电路优化。
经过上述改良,声音果然大为洪亮,也更好听了。晚间六点,能收到22个基本可听的台。

网友:
一般都是利用“中周”的2个爪子接地的。

网友A:
实验--总结--发现,乐在其中!

为你点赞。

楼主:
我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有的时候台会有背景噪声,可能是干扰引起,但把手靠近可变电容就消失,一拿开又如旧;二是振荡线圈外壳,如接地屏蔽,就发现电感量貌似改变,要重新调整。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总结--发现,乐在其中!

为你点赞。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有的时候台会有背景噪声,可能是干扰引起,但把手靠近可变电容就消失,一拿开又如旧; ...

成品收音机的振荡线圈、中周外壳都是要接地的,只有接地才可以让外壳起到屏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