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校准

楼主(2023-10-31):
要知道自己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的准确度比较容易,随便一个431基准管或一个新电池都可以比较得差不多了。交流电压档就比较难找标准源,近些年我都是用供电局电度表来做标准对比自己万用表,经过同一块万用表测量多个电度表见各电度表误差都很小,测量220V几乎没超过1V的。前些天时间见到一块5位显示(该表是通信公司安装的)有2个小数的电度表,就拿自己比较准确的一块表去测量看看,见两表读数差不多一样。

230.6与230.69,两表显示刷新率不同也有跳变读数差大到0.2V、0.3V的,稳定显示相同第一位显示时间最多。

这是回来在家测量的几个表,1、4表都是10多年不校准过的,2表是2年,也没校准过。

网友A:
不是用于研究设计,精确到个位一般就够用了

网友B:
这2个表的准确度等级是多少?2个都不是标准表。传统的用于交流的标准表一般都是D系列电动系仪表。

网友C:
看了图片,开始以为钳表钳线测电压呢
找个基准,这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于研究设计,精确到个位一般就够用了

像图中第4表误差3V多对我日常使用来说也没有任何影响,只是自己想知道谁更准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图片,开始以为钳表钳线测电压呢
找个基准,这是好办法!

钳表钳线那个是真钳线,夹的很稳这也是钳表测量电压的好处很容易就把表自己给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个表的准确度等级是多少?2个都不是标准表。传统的用于交流的标准表一般都是D系列电动系仪表。

现实生活中我所见的电动仪表的准确度都是差的,为什么教科书却说电动制仪表准确度高呢?您能不能科普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实生活中我所见的电动仪表的准确度都是差的,为什么教科书却说电动制仪表准确度高呢?您能不能科普解惑 ...

那是因为你所见到的多是普通的指示用表,准确度多是5.0级以下的。作为计量传递的标准表最起码的是0.5级!关于传统的电测指示仪表,常见的有磁电系(动圈),电动系(双圈),电磁系(动铁)。简单讲磁电系只适用于直流,电动系则可以交直流两用,两者都可以做成高准确度的标准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所见到的多是普通的指示用表,准确度多是5.0级以下的。作为计量传递的标准表最起码的是0.5级! ...

系列代号:磁电系-C;电动系-D;电磁系-T;整流系-L;感应系-G。单纯测量直流,一般都采用磁电系仪表,灵敏度和准确度可以做得很高;电动系,电磁系可以交直流通用,电动系是做交流标准表最理想选择;整流系用来测量交流,是磁电系与二极管整流的组合。电磁系和整流系仪表刻度不均匀,用于准确度要求不太高的场合,尤其电磁系仪表起始段一般都不做分度。

网友:
另外:电动系仪表和电磁系仪表测量的是真有效值,整流系仪表测量的是假有效值(平均值响应,按照正弦波有效值分度),对于非正弦波误差较大。

网友D:
我家的电表也是供电公司装的带载波控制的,但没有电压显示。楼主多看看其他住户的表,电压数值是否一样?

网友:
10V以下的交流标准源,可以用信号发生器,非常精准。咸鱼上数英TFG2006函数信号发生器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电表也是供电公司装的带载波控制的,但没有电压显示。楼主多看看其他住户的表,电压数值是否一样?

我主贴已经说了   “经过同一块万用表测量多个电度表见各电度表误差都很小,测量220V几乎没超过1V的。”

供电局同批次装的表是同厂家同类型同校准,电压一样的可能性很大,我测量的是不同地方的表有7、8块了。

网友:
市电不需要这么精准

网友E:
楼主又是回到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的问题了

我以前发过 如何 DIY 交流鸡肫,并把它追溯到一个直流鸡肫的方法

如图,已知正弦波平均值和有效值存在固定的比例(0.9:1),所以可用一个精密整流器将一个正弦波振荡器输出整流后和一个直流鸡肫进行积分,并用积分结果控制振荡器振幅,通过这个反馈得到一个稳定且准确到直流鸡肫的交流电压(流)。

*因为用的是二极管整流所以需要 0.9:1 的比例对,若使用真有效值整流器则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又是回到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的问题了

我以前发过 如何 DIY 交流鸡肫,并把它追溯到一个直流鸡肫 ...

这活儿给我折腾出来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啊电压也许都飞到天边去

话说忘记了ZT219,现摆拍一张

网友:
这倒是一个获得简单的交流基准的办法,我的工具表的交流也是以一个功率计为标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活儿给我折腾出来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啊电压也许都飞到天边去

对了我突然想到,你这是正好 UT204 和电表示数一样

万一不一样的话,你信谁 电表指标是 1 级,万用表是 0.5%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我突然想到,你这是正好 UT204 和电表示数一样

万一不一样的话,你信谁  电表指标是 1 级,万用 ...

图中第4表UT204A显示大了3V,敢信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中第4表UT204A显示大了3V,敢信吗

你那个 10 年不校准当然不可信

厂家给出的指标,除非特别指出,通常都是 1 年指标,所以你那个两年没校准的和电表一样,10 年的差 3V 这就对了嘛

btw. 其实电表也应该定期校准,显然电力部门偷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 10 年不校准当然不可信

厂家给出的指标,除非特别指出,通常都是 1 年指标,所以你那个两 ...

现在电力部门没资格校准了他们经常换表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啊

网友:
老古董们需要挂一个大大的市电电压指针表,图里左边这种:

要能设计下磁隙出非线性刻度展宽中间重点区域更有调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力部门没资格校准了他们经常换表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啊

只会调成负误差,绝不会调成正误差,多计量,多收钱,完全符合不受任何制约的人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图片,开始以为钳表钳线测电压呢
找个基准,这是好办法!

我也以为钳线测电压,看到表笔后才知道原来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家用的智能电度表没有电压显示吧?

有的,智能表有个按钮,按下就转换,电压电流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告知如何显示电压?

右边孔里就是,按下就转换各种数据。

网友:
这是表箱,找到对应的空气开关,测桩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负误差我搞不清楚?我觉得正误差就跑的快你呢?

莫非我表达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使能显示电压也打不开盖,测不了

电表后空开跳闸、线头松动、损坏都得自己负责。真的打不开从家里拉条线板过来测量,家里不使用大功率用电器时电压与电表显示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哈哈,这倒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市电就测个大概,电压多数高于220v,225-235的很多;
要求精度高,需要上标准源去检测。

网友:
手动档万用表的交流低电压档校准一下还是有必要的,比如测6.3v的灯丝,误差不能太大。

楼主(2024-05-02):
引用 网友E:
对了我突然想到,你这是正好 UT204 和电表示数一样

万一不一样的话,你信谁  电表指标是 1 级,万用 ...

近段时间才发现两块10多年前供电局安装的电度表有功计量是0.5级,拿帖中204表测量对比读数误差都在0.5V内,看来这两老表10多年了还蛮准的

与电表配合的互感器是0.2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