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二极管环形混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3-10-31):
以前从没做过二极管环形混频器,听说它性能很好,今天也想试试。看到电路,产生了几个问题:调谐回路输入的信号,是不是要先放大一下再输入至二极管环形混频器?那两个变压器参数是多少?二极管能用2AP9吗?

网友:
看书本看过。但是实际上增益可能为负的,二极管没有放大作用,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14113&extra=

给个连接这里有二极管环混的制作。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67636&extra=

這裏也有一個具體數據的製作鏈接。

网友:
这个TB上有拆机品卖的,省得自己做了。

网友:
如果接收强信号你可以不用考虑高频调谐放大,如果对灵敏度有要求就需要加调谐高放,输入变压器输入端匹配输入回路的阻抗,输出端匹配二极管的阻抗,2AP9最高工作频率100M,在短波段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