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拉杆天线的黑白电视机和卡带收录机,拉杆天线是怎么接到电路板的?

楼主(2023-10-31):
今天看到有老师发老收录机的广告旧照,有的收录机是两根拉杆天线。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也是两根拉杆天线。小时候很喜欢拉出天线来玩,看着两根高高耸起的天线,甚是威武。
不知这类机器的拉杆天线是如何接到电路板上的。是两根拉杆天线一根接地线,一根接RF IN吗?还是两根拉杆天线底部并接在一起,然后接电路板上的RF IN吗?现在的台式收音机为何没有采用这种双拉杆天线的设计呢?

有知道的老师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VHF两根天线直接接,VHF高频头是平衡输入的。UHF经过一个匹配器转成不平衡75欧输入高频头

网友:
两根天线经匹配器转成75欧阻抗通过同轴电缆接到电视机高频头输入端

网友:
两根天线(即羊角天线)阻抗是300Ω,通过一个双孔磁芯+线圈转换成75Ω、然后再插高频头。这个转换匹配器现在少见了、不过还能找到。

网友:
星球收录机有双天线,可能是一根用在短波一根用在调频

网友:
传输线变压器
实现阻抗变换和平衡——不平衡转换

网友:
以前双天线收录机也有很多不过很多都是台式机  例如长江牌 荆江牌 凤凰牌等台式木壳机都是用这种方法增强接收能力的 把天线并联接在一起  我自己就有荆江牌和凤凰牌台式录音机  荆江录音机 有两根1.8米长的天线 凤凰牌是两根2.3米大天线  其他品牌的机器会在机壳内部铺设框架天线 然后插进天线座里面  说明书也会写上一条 如果收音效果不佳 建议架设室外天线然后插入后盖的天线插座上
其实以前这样设计都是用于增强调频的接收能力  以前的调频电台少 发射功率也不高 就需要强劲的天线来弥补

网友:
正想利用

网友:
上图,用75欧射频同轴电缆连接,设备的高频地接同轴线的屏蔽层,设备的RF_IN接中心导体。

网友:
调频段的羊角天线连接:拆除原拉杆天杆,在天线不调谐回路线圈外,用同号漆包线绕1.5-2匝作外天线组,线圈两端其一端接地,线圈两端相距5毫米并延长5至10厘米,如自制印板要预先安排,延长端接羊角天线两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