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管OTL电路的疑惑

楼主(2023-10-31):
上面的这个电路图是在坛子里找到的。我是一个电路小白,关于这个电路有些不理解,希望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假设VCC是20V。
1、BG1的集电极应该是0.7V的电压,那么发射极电压是不是应该5.7V?这样BG1的Vce=5V。正好是1/4的VCC
2、如果BG1的基极输入是正,那么从集电极取出的信号就是负,这样会不会导致BG3截?如果截止了那岂不是一个音频信号少了一半吗?
3、BG1的作用是什么?这个三极管是共射放大还是射随?如果是共射放大,那是不是将输入信号的幅值变小了?
4、R3是不是最好选择与BG3的输入电阻相同的阻值?如果R3=BG3的输入电阻是不是就阻抗匹配了?
5、BG3的输出电阻是不是(R6+R7)//(BG2的输入阻抗//BG4的输入阻抗)?
6、对于电压的放大倍数,Av=(BG3的输出电阻/(ib*rbe)?
7、R6,R7,C3的值应该如何取?
8、BG2、BG4的基极电流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我之前看过童诗白老师的模拟电路,但还是理解不了这个电路,还望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网友A:
1、BG1的集电极应该是0.7V的电压,那么发射极电压是不是应该5.7V?这样BG1的Vce=5V。正好是1/4的VCC
A:调整输出端为1/2VCC,则BG1的发射极电压比基极电压略高0.7V,R4上的电压是(0.7/1.5)X4.7=2.2(V,)如果电源电压20V,则GB1基极电压大概10-2.2-0.7=7.1(V),发射极电压7.1+0.7=7.8((V)
2、如果BG1的基极输入是正,那么从集电极取出的信号就是负,这样会不会导致BG3截?如果截止了那岂不是一个音频信号少了一半吗?
A:只有在信号输入过大时,会导致BG3截止,那输出已经失真了,没有使用意义,正常时只要输入信号电压大小合适,GB3不会截止的,
3、BG1的作用是什么?这个三极管是共射放大还是射随?如果是共射放大,那是不是将输入信号的幅值变小了?
A:既然是放大,就不会变小
4、R3是不是最好选择与BG3的输入电阻相同的阻值?如果R3=BG3的输入电阻是不是就阻抗匹配了?
A:功放电压放大没有阻抗匹配一说
5、BG3的输出电阻是不是(R6+R7)//(BG2的输入阻抗//BG4的输入阻抗)?
A:由于自举电容的作用,R6可以忽略,
6、对于电压的放大倍数,Av=(BG3的输出电阻/(ib*rbe)?
A:功放是一个整体,电压放大的倍数不是计算单个电压放大。
7、R6,R7,C3的值应该如何取?
A:R6,R7大小影响功放输出电流,一般不宜太小,C7随便用,47-220uF都可以
8、BG2、BG4的基极电流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A:静态电流计算可以忽略掉BG2,BG4的基极电流,不足再改R6,R7的阻值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楼:

这个电路比较有意思,但是对初学者来说不友好。输入级,即Q3管一级,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差分电 ...

感谢老师的指点,我的确基础不过关,见笑了。

其实我整这个就是想学习电路上的知识。感谢老师!感谢楼上的各位老师!

网友C:
1、BG1的发射极电压为何应该是5.7V?为何要正好是1/4的VCC?
2、音频信号是微变模拟信号,不是开关信号,不用担心会让BG3截止的,否则就是输入信号过载了。
3、BG1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射极有负反馈引入。它放大输入的电压信号,并为整个电路提供稳定的直流工作点。射极电阻是R9(10欧),你为何说它将输入信号变小了呢?
4、BG3的输入阻抗匹配那么重要吗?这个R3的阻值要考虑BG1的动态范围,不能太大;当然太小了会降低回路增益。
5、是的。
6、Av=R4/R9=4700/10=470.
7、这几个参数的选取与末级静态电流大小有关;
8、BG2、BG4的基极电流取决于末级静态电流大小和末级四个三极管的Beta值大小。它的大小与第7项中阻值的选取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BG1的发射极电压为何应该是5.7V?为何要正好是1/4的VCC?
2、音频信号是微变模拟信号,不是开关信号, ...

首先感谢老师的指导,但是我还有一些疑问,还望老师继续指导。

1、BG1的发射极电压为何应该是5.7V?为何要正好是1/4的VCC?
答:我觉得OTL电路的中点是1/2VCC,而三极管的Vce应该是1/2VCC,对于这个电路,OTL的中点就应该是1/4的VCC,也就是5V,所以BG1的Vce是5.7V.
2、音频信号是微变模拟信号,不是开关信号,不用担心会让BG3截止的,否则就是输入信号过载了。
这条我基本上理解了,也就是说,信号过大会过载。
3、BG1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射极有负反馈引入。它放大输入的电压信号,并为整个电路提供稳定的直流工作点。射极电阻是R9(10欧),你为何说它将输入信号变小了呢?
答:啊~~~~我看错了,这个是交流负反馈。那么BG1的交流放大倍数是R3/R9=1.5k/10=150。是这样吗?
4、BG3的输入阻抗匹配那么重要吗?这个R3的阻值要考虑BG1的动态范围,不能太大;当然太小了会降低回路增益。
问:电路不是要求阻抗匹配吗?阻抗匹配不是效果最好吗?
5、是的。
6、Av=R4/R9=4700/10=470.
问:为什么是R4/R9?BG3应该是共射放大电路吧,共射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应该是RC/RE啊。由于这个没有RE电阻,那就应该是RC/(ib*rbe)啊。
7、这几个参数的选取与末级静态电流大小有关;
问: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这个资料我查过好多次都没找到。
8、BG2、BG4的基极电流取决于末级静态电流大小和末级四个三极管的Beta值大小。它的大小与第7项中阻值的选取有关系。
问:老师能否给些提示?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BG1有点问题,发射极从中点起电压偏置。当BG4、BG6导通的时候,BG1岂不是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BG1有点问题,发射极从中点起电压偏置。当BG4、BG6导通的时候,BG1岂不是截止?

BG4,BG6导通的时候,BG1的输入信号应该是负半周。
当输入信号是负时,BG1的集电极输出是正,即BG3的输入是正,输出是负,BG4,BG6输出。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还望给位老师指正。

网友C:
1、OTL输出中点电压是1/2*VCC,否则就不叫“中点电压”了。不是你想的1/4 VCC。
  至于Vce=1/2 VCC,只是个原则问题,并非必须的。在这里由于后级BG3的基极将BG1的集电极钳位于0.7V,实际上它的Vce基本上是个固定值,略小于1/2 VCC。

3、如果不考虑后级BG3的输入电阻,是这样计算的。

4、阻抗匹配通常指两个独立的放大电路之间为了最大限度地传输信号才需要的,而这个OTL电路是一个整体,内部的阻抗匹配不是重点。

6、还是一个从整体上看待的问题。由于引入了大环负反馈,每一级的放大倍数不再重要,最终的放大倍数取决于负反馈电阻的比值。

7、关于BG3的负载电阻的选取,要根据其集电极电流大小最终让功率管的中点电压处于约1/2 VCC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老师的指导,但是我还有一些疑问,还望老师继续指导。

1、BG1的发射极电压为何应该是5.7V?为 ...

1、BG1的发射极电压为何应该是5.7V?为何要正好是1/4的VCC?
答:我觉得OTL电路的中点是1/2VCC,而三极管的Vce应该是1/2VCC,对于这个电路,OTL的中点就应该是1/4的VCC,也就是5V,

看电路图中点电压也是1/2Vcc=10V的,你是怎么分析是1/4Vcc?

网友E:
2、如果BG1的基极输入是正,那么从集电极取出的信号就是负,这样会不会导致BG3截?如果截止了那岂不是一个音频信号少了一半吗?

BG1应该没有700mV那么大的幅度输出。所以BG3不会截止。

网友E:
由于C1的作用,BG1是共射极电路,cC4、R9好像只是一个滤波左右的RC电路。不知道对否?

网友F:
没记错的话,这是以当年全国联合设计的黑白电视的伴音功放电路为基础,部分原件参数变化而来。
楼主可以找本这方面的书来研究研究。

网友D:
不知道BG1发射极为何要从中点引入电压,这会破坏中点点位1/2Vcc。

网友G:
最后一个问题,两管的基极电流可以大致按下式估算(不计BG5的分流):
(D1、D2、D3的压降-两管be结压降)/(放大倍数(R10+R11)+2rb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BG1发射极为何要从中点引入电压,这会破坏中点点位1/2Vcc。

从中点(输出点)引入直流负反馈,对稳定直流工作点至关重要。中点电位是各个三极管相互制约后的结果,没有“破坏”中点电位一说。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工作,BG3输出波形,上面的管BG2、BG5导通时候,。BG3的信号要经过3个二极管送到BG2的B极,信号受到削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OTL输出中点电压是1/2*VCC,否则就不叫“中点电压”了。不是你想的1/4 VCC。
  至于Vce=1/2 VCC,只是 ...

感谢老师细致的解答,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还望老师继续指教。

1、OTL输出中点电压是1/2*VCC,否则就不叫“中点电压”了。不是你想的1/4 VCC。
  至于Vce=1/2 VCC,只是个原则问题,并非必须的。在这里由于后级BG3的基极将BG1的集电极钳位于0.7V,实际上它的Vce基本上是个固定值,略小于1/2 VCC。

问:大体上理解了,Vce=1/2 VCC是原则,不一定非要这么做,也就是说,如果当前电路的VCC是20V,我这里将BG1的Vce按照5V设计也可以,按照8V设计也可以。是这样吗?

3、如果不考虑后级BG3的输入电阻,是这样计算的。
这个明白了。

4、阻抗匹配通常指两个独立的放大电路之间为了最大限度地传输信号才需要的,而这个OTL电路是一个整体,内部的阻抗匹配不是重点。
问:老师,如果阻抗匹配是不是效果更好一点?如果不考虑阻抗问题,那么R3怎么取值?是按照BG1的电流取值吗?即0.7V/BG1的IC。是这样吗?

6、还是一个从整体上看待的问题。由于引入了大环负反馈,每一级的放大倍数不再重要,最终的放大倍数取决于负反馈电阻的比值。
其实我知道这个是大环负反馈,但是不清楚如何反馈,放大倍数为什么是R4/R9。我再找找这方面的资料看看。

7、关于BG3的负载电阻的选取,要根据其集电极电流大小最终让功率管的中点电压处于约1/2 VCC的位置。
关于7和8,我再找找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BG1的发射极电压为何应该是5.7V?为何要正好是1/4的VCC?
答:我觉得OTL电路的中点是1/2VCC,而三极 ...

这个不是我分的,电路上也不是这个值,我表达的问题。其实我想说,如果设计这个电路,那么BG1的Vce是否应该取1/4的VCC。
因为中点是1/2VCC,对于BG1的Vce来说,应该是1/2VCC的1/2.
我记着模拟电路的书上写三极管的Vce应该是1/2VCC。所以我才有这样的想法。

感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如果BG1的基极输入是正,那么从集电极取出的信号就是负,这样会不会导致BG3截?如果截止了那岂不是一个 ...

从电路上来看,BG1对交流信号的放大倍数应该是(R3//BG3的输入阻抗)/R9。BG3的输入阻抗最少应该有300欧姆吧,那么BG1的交流放大倍数应该差不多有30倍吧。如果输入信号有50mv,那么50*30=1500mv,就应该大于700mv了。

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记错的话,这是以当年全国联合设计的黑白电视的伴音功放电路为基础,部分原件参数变化而来。
楼主可以找 ...

感谢老师的知道,这个电路的确是您说的。但是我没找到相关资料。

这个电路我很早之前就在论坛里看到了,一直都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后一个问题,两管的基极电流可以大致按下式估算(不计BG5的分流):
(D1、D2、D3的压降-两管be结压降) ...

啊……好像是这么回事。

谢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由于C1的作用,BG1是共射极电路,cC4、R9好像只是一个滤波左右的RC电路。不知道对否?

C1和R5构成了电源RC滤波电路,为BG1提供偏流。BG1是共发电路,是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R4和R9的作用是交流负反馈,反馈回路的闭环增益是4700/10,即放大倍数是470倍。C4是交流负反馈的隔直电容,保证BG1的CE电压约等于1/2的Vcc。
  说BG1的CE电压约等于1/2的Vcc有点误差太大,准确的说BG1的集电极电阻1.5k,需要给下一级三极管提供约0.7伏电压,那么BG1发射极的电阻4.7k应该有3.13伏电压,若电源电压20伏,1/2中点电压是10伏,10-0.7-3.13=6伏,即BG1的CE电压约等于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C1的作用,BG1是共射极电路,cC4、R9好像只是一个滤波左右的RC电路。不知道对否?

老师您好:
我觉得C1的作用是使BG1基极电压上升的速度减缓,使整个功放不会在开机的时候出现”砰“的一声。和BG1是否为共射放大电路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C4、R9,单从BG1作为共射放大器的角度来看是BG1共射放大电路的交流负反馈。但是整个电路的Av=R4/R9是什么道理还不是很清楚。还望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我觉得C1的作用是使BG1基极电压上升的速度减缓,使整个功放不会在开机的时候出现”砰“的一 ...

C1作用非常有限,主要是时间常数太小。AV计算只是大概,由于开环增益不高,这样计算会产生较大误差,只能说只是引入较浅的负反馈来改善功放的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分的,电路上也不是这个值,我表达的问题。其实我想说,如果设计这个电路,那么BG1的Vce是否应 ...

那个电压多大,取决于中点电压,一但中点电压形成了,那个电压就是一个固定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BG1有点问题,发射极从中点起电压偏置。当BG4、BG6导通的时候,BG1岂不是截止?

把C7当作一个电池,电压为1/2VCC,末级下管导通时,BG1由这个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G1的集电极应该是0.7V的电压,那么发射极电压是不是应该5.7V?这样BG1的Vce=5V。正好是1/4的VCC
A:调 ...

感谢枫老师的指点,我还有不太理解的地方,希望老师能指点一下。

1、现在电路上R4是4.7K,那么这个4.7K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4.7k?如果我选择5.1K的话,一样可以调整到中点电压为1/2VCC。这样是否可以,会有什么影响?
2和3、这个理解了。
4、既然R3不需要阻抗匹配,那么为什么这里选择1.5k能否选2k?或者其它的值,由什么影响?
5、7、8、R6如果忽略了,那也不能随便放吧。如果R6=R7,那么整体的输出功率可能会减小。所以我觉得R6,R7,C3不是任意取的,但是怎么取我不清楚,还望老师指点。
6、我不能理解的为什么放大倍数是R4/R9。

网友A:
1、现在电路上R4是4.7K,那么这个4.7K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4.7k?如果我选择5.1K的话,一样可以调整到中点电压为1/2VCC。这样是否可以,会有什么影响?
R4你选5.1K也可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同步改大一下R9的数值
2和3、这个理解了。
4、既然R3不需要阻抗匹配,那么为什么这里选择1.5k能否选2k?或者其它的值,由什么影响?
R3决定了BG1的工作电流,0.7V/R3,电阻大了工作电流就小了,
5、7、8、R6如果忽略了,那也不能随便放吧。如果R6=R7,那么整体的输出功率可能会减小。所以我觉得R6,R7,C3不是任意取的,但是怎么取我不清楚,还望老师指点。
R6,R7阻值是由你设计BG3电流后计算出来的,比方20V电源电压,中点10V,则IC3=10V/(R6+R7),按图上取值,IC3大概4mA,一般R6小一点,选R7比R6大,如果功耗允许,如果选8mA,那R6+R7=10/8=1.25(KΩ),取R6=250Ω,R7=1K,也可以用其他配置,只要R7比R6大一点就行了。
6、我不能理解的为什么放大倍数是R4/R9。
这样计算是估算,实际没有这么大,只有在开环增益很高时才可以这样计算,反馈放大器增益计算参考运放的书籍。

R6如果忽略了是指计算局部增益时可以忽略,不是说随便放

网友A:
功放最好自己做一次,理解会很深刻,像这个功放,你只要把R13,R14改用100Ω电阻,怎么折腾都不会搞坏,等你搞懂了,再慢慢将R13,R14改小为50Ω,20Ω,10Ω,1Ω,0.5Ω,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用示波器调试,会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7当作一个电池,电压为1/2VCC,末级下管导通时,BG1由这个电池供电。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C1和R5构成了电源RC滤波电路,为BG1提供偏流。BG1是共发电路,是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R4和R9的作用是 ...

感谢常老师的解答,我个人觉得,R3的取值如果等于BG3的输入阻抗应该更好一些吧,这样就可以确定BG1的IC电流,之后再确定R4的值。如果想设计BG1的Vce为1/4Vcc,那么BG1的发射极就应该是5.7v,然后再用(10-5.7)/IC就是R4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现在电路上R4是4.7K,那么这个4.7K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4.7k?如果我选择5.1K的话,一样可以调整到中点 ...

感谢枫老师的解答。

问题1和问题4,我比较倾向于楼上常老师的解答

至于R6,R7,C3的取值我没有搞清楚什么原则,就像您计算的,R6+R7=10/8=1.25(KΩ),如果,R6=50,R7=1.2K是否可行?即使能出声,那么是不是最好的效果?这个我一直没搞清楚。我前几天做1969功放的时候我尝试过一些组合。我发现这个不是乱取的。但是怎么取我没想明白,还望老师多多指教。

关于放大倍数的问题,我再查查资料。如果实在看不懂再到论坛来请教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最好自己做一次,理解会很深刻,像这个功放,你只要把R13,R14改用100Ω电阻,怎么折腾都不会搞坏,等你 ...

谢谢老师的耐心指导,我之前做过一个1969功放,由于手里的设备有限,我只能凭自己的感觉,没有理论依据。我这个帖子也是想多学习一下理论知识。然后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计、组装功放。

感谢老师!

网友I:
BG1射极电压是0.5×VCC減去R4压降。其它依此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BG1射极电压是0.5×VCC減去R4压降。其它依此而解。

嗯嗯嗯,谢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常老师的解答,我个人觉得,R3的取值如果等于BG3的输入阻抗应该更好一些吧,这样就可以确定BG1的IC电 ...

R3设计时首先要考虑BG1的工作电流,另外一方面要考虑BG1的增益,如果是自己做来玩的,只要BG1抗得住,R3用200Ω也可以,电流将达到3.5mA,电阻小了单个放大器增益会变小,开环增益也会跟着变小,反馈作用会减弱,失真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设计时首先要考虑BG1的工作电流,另外一方面要考虑BG1的增益,如果是自己做来玩的,只要BG1抗得住,R3 ...

R3是负载电阻,交流直接耦合到BG3发射结,R3小电压就小,我是不是思路有哪里错了?

网友J:
我曾经做过一个6管功放,要不要给你测测各点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曾经做过一个6管功放,要不要给你测测各点电压

3CG21C旁边的220微法的电泳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CG21C旁边的220微法的电泳的作用是什么?

提高输入阻抗的自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设计时首先要考虑BG1的工作电流,另外一方面要考虑BG1的增益,如果是自己做来玩的,只要BG1抗得住,R3 ...

感谢枫老师的指点。
我的确想做一个玩玩,但是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把里面每个器件的作用都整清楚之后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曾经做过一个6管功放,要不要给你测测各点电压

感谢老师,暂时先不用了,日后需要的时候再求老师帮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提高输入阻抗的自举电容。

100微法的是自举电容,我是说220微法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微法的是自举电容,我是说220微法的这个,

您说的是C6,220pf的电容吧,这个电容是为了不自激,将高频信号直接短路到下一级。

楼主:
我说一下我关于这个电路的理解
由于C3的存在,BG3的集电极交流负载通过C3直接流向输出端,因此R7就与BG2输入电阻(BG4输入电阻)并联,因此R7=BG2输入电阻(BG4输入电阻)。
当设定BG3的IC后,根据BG2基极电位就可以求出R6,即IC3*(R6+R7)=BG2基极电位。
根绝BG3的输入电阻确定R3的值,这样就可以确定BG1的工作电流,再根绝BG1的工作电流就可以确定R4的值。

R9、C3和C4的值如何确定还没有想出来,还望给位老师指点。我个人觉得C3、出还是大一些比较好,大一些的花交流通路更通常一些,并且低频效果也会更好一些。C4要小一些,这样对于频率比较高的信号有一些滤除作用。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理解,还望给位老师多多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微法的是自举电容,我是说220微法的这个,

两个都是自举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C6,220pf的电容吧,这个电容是为了不自激,将高频信号直接短路到下一级。

不是,我是说“jiachangchun”老师的图,220微法的,

网友K:
这个电路图看上去非常熟悉,我在淘宝上买过套件组装过,功放管是DD01,音质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是说“jiachangchun”老师的图,220微法的,

隔离直流,交流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图看上去非常熟悉,我在淘宝上买过套件组装过,功放管是DD01,音质一般。

群里苏老师做个这个,从视频上看效果不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苏老师做个这个,从视频上看效果不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我就是买他的

楼主:
那你为啥不自己尝试做一下呢?

我想自己做一个,看看什么效果,效果好与坏无所谓,主要是体验这个过程。

网友:
自己做的好,实验+锻炼脑筋。

网友L:
楼主之所以对一个电路有这么多疑问,根本原因,一是不会分析电路,二是是对电路的原理不清楚。
        这种6管OTL功放,BG5、BG6分别是BG2、BG4的电流扩展管,其主要作用是扩展功放的输出电流和输出功率,即使去掉BG5、BG6,去掉R14、R13,电路仍然可以正常工作,这就是直接耦合4管OTL功放了。对于4管OTL功放来说,BG2、BG4可以认为是BG3集电极电流的电流扩展,即使去掉BG2、BG4等元件,R4改接BG3集电极,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和放大作用仍然成立,这就是异极性三极管两级互补直接耦合放大。
        其中,R4接BG3集电极和BG1发射极,这是大回环负反馈:假如接通电源瞬间BG3集电极电位比BG1基极高很多,那么这两点的电位差就会使BG1产生很大的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其集电极电流在R3上产生的电压又会使BG3导通,BG3导通使其集电极电流下降,结果造成BG1和BG3集电极电流减小,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状态。
        实际电路中,R4直接接OTL功放输出,由于音频波形是对称的,为了在电源电压一定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不失真输出电压,OTL功放的输出端(C7正极)电位就必须设置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因此在20V供电情况下,R4右端电位就应该10V。对于直流来说,BG1发射极电流只有R4这一条路径,集电极电流有R3和BG3基极两条路径,因为电路中BG3基极电流远远小于R3的电流,所以可以忽略BG3基极电流,认为BG1集电极直流电流仅流过R3;由于BG1放大倍数通常很高,其集电极电流与发射极电流近似相等,因此可以认为电路中R3流过的电流与R4相同。因此,要让电路处于放大状态,那就必须让R3两端的电压是0.7V,R4两端的电压就是R3两端电压的3倍多一点,2.2V左右,计算可得BG1发射极电位为10-2.2=7.8V,BG1基极电位为7.8-0.7=7.1V。
        如果BG1瞬时输入电压为正,那么这个交流输入会使BG1、BG3集电极电流同时减小,当输入电流达到一定值,那么BG3就会截止。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出现,通常的做法是根据功放所需输出电流(10V/8Ω=1.25A)和BG2、BG5放大倍数乘积计算出BG2基极所需最大激励电流,再把计算结果乘以5就是BG3的最小静态集电极电流,实际BG3的集电极电流取值只能大于计算结果,不能小于计算结果。这样,当输入信号使BG3集电极电流减小,在BG3集电极电流下降到静态集电极电流的一半之前,BG5发射极输出电流已经足够了,而且由于BG5发射极输出电压上升比输入信号更快(这就是功放的电压放大作用),R4两端电压实际并不是减小而是增大,这样,由于R4的负反馈作用,在输出端电位达到电源电压之前BG3并不会截止。
        BG1的作用当然是放大。对于输入交流信号来说,信号从基极注入、从集电极输出,这是共发射极放大,共发射极放大既有电压放大作用也有电流放大作用,因此有BG1的6管OTL功放比没有BG1的5管OTL功放可以用更弱的信号激励。对于直流负反馈来说,R1、R2、W2为BG1提供固定7V的分压偏置,功放输出端电位经R4注入BG1发射极,这是共基放大。有BG1的OTL功放,输出端直流电位通常比没有BG1的更稳定。
R3、R4的设定比较复杂。直流负反馈是由R4产生的,R4越小,输出端直流电位变化造成的BG1集电极电流变化越显著,负反馈效果越好,输出端直流电位稳定性越好——然而,R4两端实际并不只有直流电流,由于R9、C4的存在,R4两端还承担着功放输出的交流电压,如果R4取值太小,那么R4对功放输出的分流就越多,且大幅度的交流会造成R4发热甚至烧毁。另一方面,由于直流负反馈作用是通过R4加到BG1的,BG1对输出端直流电位变量的放大倍数实际等于R3/R4,因此R3/R4值越大,直流负反馈效果越好,功放输出端直流电位越稳定。然而,当R3取值过大,BG1集电极电流设置得太小,会造成BG1输入阻抗过大,非但不能改善输出端直流电位稳定性,且会使功放的非线性失真变得更大。实际应用电路,R3取1k~2k,R4取500~2k比较合适。
        这种OTL功放不但有直流负反馈,还有交流负反馈。负反馈电路的放大倍数分为“开环”放大倍数和“闭环”放大倍数。开环放大倍数就是去掉大回环负反馈时的放大倍数,对于该电路来说就是短路R9时的放大倍数。开环放大倍数本身并不稳定,而且会随着输入信号而改变,实际是很难精确计算的,这种4级放大电路通常在一百到一千之间。闭环放大倍数,就是让负反馈电路生效时的放大倍数,也就是像图中那样把R9与C4串联之后的实际放大倍数。闭环放大倍数比开环放大倍数小,为了充分利用负反馈矫正放大电路的失真,音频功放通常要把闭环放大倍数做得比开环放大倍数小得多,一般根据需要选择R4与R9比值,把闭环放大倍数设定为10~50之间为宜。
        R6、C3乘积,通常要求不小于喇叭标称阻抗与C7乘积的10倍,再大一些更好,但是电容的容量与体积和价格正相关,太大没必要。R6取值,通常要求R7>2(R6+R8),R7大于50倍喇叭阻抗。假设BG2放大倍数100,BG5放大倍数30,喇叭阻抗4Ω,按之前的方法计算BG2所需激励电流为10V/4Ω=2.5A,2.5A/30/100≈0.84mA,那么BG3集电极电流可取0.84*5=4.2mA,实际取值5mA。BG6+BG7+BG8总阻值取10V/5mA=2kΩ,那么,R7取1.5k,R6取270,R8取220。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之所以对一个电路有这么多疑问,根本原因,一是不会分析电路,二是是对电路的原理不清楚。
        这种6管OT ...

感谢冰岛老师的分析讲解。
下面的图片是我仿真后的结果

我这里VCC=12v,喇叭按照8欧,2N2222的放大倍数按照250计算的。

目前我的输入信号幅值是100mVp。但是对于MP3等设备的输出电压应该再1Vpp以上,如果要是这个单路直接接MP3的音频输出,那样失真会很厉害,那么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功放,每级放大器之间是否需要阻抗匹配?就像顶楼那个电路图,BG1的共射放大时,输出阻抗是否需要与BG3的输入阻抗匹配?

还望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为啥不自己尝试做一下呢?

我想自己做一个,看看什么效果,效果好与坏无所谓,主要是体 ...

自己做电路板太麻烦了,我是买的散件,回来自己焊接的,相比锗管功放,音质真的很一般,也许是我用的喇叭很一般,电压是在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分的,电路上也不是这个值,我表达的问题。其实我想说,如果设计这个电路,那么BG1的Vce是否应 ...

这个问题,如果放大的交流信号,数出峰峰值和电源电压接近了,三极管的VCE要注意是电源的一半。如果,信号的幅度,和电源比,小很多,那么VCE的值就可以放宽很多,大一些,小一些都可以,只要信号出线上下削顶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冰岛老师的分析讲解。
下面的图片是我仿真后的结果

我认为:“BG1的共射放大时,输出阻抗是否需要与BG3的输入阻抗匹配?”----BG1就是共射放大器,集电极电阻R3是他的负载电阻,同时又是BG3的偏置电阻,但是又被BG3发射结钳位于0.7V,结构上BG3动态范围较大,BG3的负载由电阻R6R7以及三个二极管组成,输出信号供给末级。
所以不存在你说的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冰岛老师的分析讲解。
下面的图片是我仿真后的结果

目前我的输入信号幅值是100mVp。但是对于MP3等设备的输出电压应该再1Vpp以上,如果要是这个单路直接接MP3的音频输出,那样失真会很厉害,那么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这位同志基础不扎实啊,仿真可见输入0.1V输出4.2V,放大倍数40多倍,和计算值差不多,如果输入1V的话,按照这个倍数,输出就得有40多伏,但是供电只有12V,剩下几十V怎么变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很好解答:1.增加供电电压,保证最大输入时也有余裕;2.降低放大倍数。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功放,每级放大器之间是否需要阻抗匹配?就像顶楼那个电路图,BG1的共射放大时,输出阻抗是否需要与BG3的输入阻抗匹配?

有条件最好做。三极管的基极输入阻抗计算公式为r_π=β*Vt/Ic,β是放大倍数,Vt是热电压,25°时差不多是26mV,Ic是集电极电流,注意β会随着Ic变化。以模拟图为例,Q4的Ic直流分量为15.6mA,根据数据手册可知这个电流下β变化不大,可以按设定的250计算,那么此时Q4的基极输入阻抗r_π就是250*26mV/15.6mA≈417Ω,可见图里的电阻不是非常匹配

其实从本源上去理解三极管是最好的,例如理解了Vbe和Ic的指数性关系,我们就可以根据简单的微分知识得到Vbe的变化引起Ic的变化(即跨导g_m)有这样的关系:(下划线表示下标)

                g_m = i_c / v_be = Ic / Vt,

注意i_c和v_be都是微小的变化量,也就是微分量。计算静态工作点下的跨导时,我们只要记住g_m=Ic/Vt即可,这里的Ic和Vt都是直流量;

又因为Ic=β*Ib,所以又可以这样表达:

                g_m = i_b * β / v_be,

ok,现在我们有i_b和v_be的比值了,我们试着变换一下:

                g_m / β = i_b / v_be,

现在我们有输入阻抗的倒数了,也就是输入电导,我们吧式子再倒过来:

                β / g_m = v_be / i_b,

现在我们得到了基极电压变化量引起基极电流的变化公式了,这就是我们要的输入阻抗:

                r_π = β / g_m,

还记得上面的g_m=Ic/Vt吗?这样我们就有了:

                r_π = β*Vt / Ic。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的输入信号幅值是100mVp。但是对于MP3等设备的输出电压应该再1Vpp以上,如果要是这个单路直接接M ...

接上楼:

这个电路比较有意思,但是对初学者来说不友好。输入级,即Q3管一级,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差分电路砍了一半的电路。这是个共射放大电路,信号从集电极输出,然后反馈电压从射极输入。

从仿真我们可以看到,Q4的静态电流设置得比较大了,这样导致了其输入阻抗较小,一般来说设置在几个毫安即可。但是这Q4的Ic由什么控制呢?这对初学者来说使有一定难度的 其实Q4的电流是受R2控制的,电路中的直流负反馈的过程是通过Q3组成的共基放大电路进行的。如果R2太小,那么,Q4的集电极电压就要通过相对大的变化来引起Q4基极相对小的变化,而Q4的集电极电压又是通过Q4的Ic在D1、D2、R9上的压降得到的,这样一来Ic势必增大。图中R2较小,R9也较小,这对Q4电流的“减负工作是不利的

这个电路一环扣一环,不好分析;其中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R2换成恒流源,R9换成Vbe倍增电路,等等,其实最后改进来改进去都改进成了运放里头的电路了 所以拿来学习不太好,做来玩也不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指点,我的确基础不过关,见笑了。

其实我整这个就是想学习电路上的知识。感谢老师!感谢楼 ...

不客气,作为自学者,我也曾经处在这样的阶段很长时间!现在来看,打好基础最为重要,一定要把电学的基本知识和三极管的三种基本放大电路搞懂弄通,这是最小的“积木块”,以后接触到的复杂电路,都不过是这些积木块搭起来的摩天大楼。

我学习过程中看的是《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一开始完全不懂,就不断地计算、模拟、实践、学习,等到看懂一些了,你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作为自学者,我也曾经处在这样的阶段很长时间!现在来看,打好基础最为重要,一定要把电学的基本 ...

是的。刚学的期间我是直接把电路背下來,很少看文字只看电路图。

网友(2025-03-12):
梨子的味道是吃出来地,以前买齐零件手搓,现在都有套件卖了方便很多,只是要注意三极管不要插反了,

网友M:
这个电路是1970-1980年代全国联合设计的,不会啥问题,我做过套件,用于调频音频功率放大,音质很好,对晶体管的配对没有严格要求,我是按原设计恢复了音调电路,即加了10k电位器,0.068uf电容,4.7uf电解电容隔直,否则电路增益太大,恢复音调电路后增益大约34dB。另外电源电压要24-26v为宜,依据是当时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交流17-19v,整流滤波后大约25v左右,电压低于18v,末级静态电流太小,小信号有交越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路是1970-1980年代全国联合设计的,不会啥问题,我做过套件,用于调频音频功率放大,音质很好,对晶 ...

是的,这个电路的确不错,当初发帖子的时候是对电路不了解,为了学习。后来,了解一些之后做了个一个类似的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33269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电路的确不错,当初发帖子的时候是对电路不了解,为了学习。后来,了解一些之后做了个一个类似 ...

去库存的思路很好。

楼主:
当初按照OTL那个电路焊了3块板子,正好家里有台电脑没有音箱。然后用了俩个板子还有翻箱倒柜找到的俩喇叭给电脑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冰岛老师的分析讲解。
下面的图片是我仿真后的结果

这个是什么软件仿真的?会用仿真可能省很多功夫啊

网友:
这样的讨论真好,对学习提高很有帮助。要是有条件,模拟实战一下会更有帮助。谢谢楼主以及楼里的老师们

网友N:
拆过黑白电视飞跃19D1-伴音低放,带高低音调节,后来送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拆过黑白电视飞跃19D1-伴音低放,带高低音调节,后来送人了。

增加的两个反馈电路作用感觉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