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春蕾39P收音机拉线如何绕

楼主(2023-10-31):
近日,在闲鱼上淘到一台春蕾3P9的两波段收音机,拆机发现机芯是3T7,经初步打理。可调电容360度旋转损坏,电位器开关坏,更换损坏的配件。清洗外壳,已焕然一新。但遇到一个问题,原机拉线没装,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款机器,这两天一直在试装,不得其门而入,很是困惑。向用过这款机器坛友请教这机的拉线是怎么绕的?

网友:
貌似电位器安装位置这里少一个过轮。

再借鉴一下这个:

网友:
结构设计跟红灯754有点像,可以参考一下754的拉线。

楼主:
正因为绕不明白,也没见过原来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成功

网友:
如果原线还在,问题很好解决,先从头至尾大致拉一下,如果线不够长或者有富裕,说明走线不对;如果长短正好,说明你的走线适当;然后再把走线的方向理顺,就基本完成了。拉线不是什么高科技,一边拉线一边琢磨,多尝试几遍就可以了。通常转盘需要绕满一周,不能多绕,调谐主轴一般至少绕一圈(也有两圈的)。拉线的两个拉簧头,一般需从转盘的一个口进入,分别挂在转盘内的两个圆孔中,但进出的方向不同,一个进,一个出,整个拉线形成一个大循环圈。你这个有图片,按图索骥,应该不难。

楼主:
感谢海洋DZ,看你的图应该是这样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