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位器稍微旋转声音就很大

楼主(2023-10-31):
维修了一台锗管老收音机,红波171型的,原机电位器是5.1K的,坏掉了,找了个5K的换上,应该差别不大。
但是稍微旋转点角度声音就非常大,换的和原装的都是Z型电位器。
在输入端串联了一个100K的电阻,有所改善,但是问题是电位器也就三分之一管用,剩下的三分之二调节没多大变化。
然后又测试了输入和地之间并联200欧姆电阻,发现这样声音也小了,调节也正常了。

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样接是否可行?有什么未知的影响吗?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这个电路,电位器是独立的有前后的隔离电容,阻值大小影响很小才对。
还有一种可能,接地端哪里不对了。

网友B:
感觉是电位器的二个脚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位器的二个脚接反了。

哪两个脚呀?

网友:
更换电位器也有问题或者接线错误,用指针万用表测下电位器旋转时的线性,对照图纸检查接线。

网友:
如果是线性电位器想去逼近指数,参考这个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57001-1-1.html

楼主:
换了几个电位器,包括指数型,效果不大,
大概率是前级放大倍数太高
又找了几台老锗管收音机,发现基本都这样。
着重研究一下前级放大,看看减小一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电位器是独立的有前后的隔离电容,阻值大小影响很小才对。
还有一种可能,接地端哪里不对了。

对,海洋老师说的没错,不论是换什么电位器似乎对声音大小没太大影响。从2K-50K都试过了
出了串电阻会降低点音量,其他没辙了。

正在想,把BG4、5这两个管子的放大倍数降低一点试试。不知换多大的电阻合适,请海洋老师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电位器是独立的有前后的隔离电容,阻值大小影响很小才对。
还有一种可能,接地端哪里不对了。

接地端不对了,具体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地端不对了,具体是?

检查接地端是否和机子的接地断开了。不然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地端不对了,具体是?

拍电位器附近的图片,看看是否能够发现一丝端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接地端是否和机子的接地断开了。不然不会有这种现象。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地端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地端断开了。

这点问题我还是能看出来的,不是地线断。所有接线连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电位器附近的图片,看看是否能够发现一丝端倪……

电位器换过几次了,周围电路按照电路图和印版图一一查验,无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换过几次了,周围电路按照电路图和印版图一一查验,无任何问题。

那就很奇怪了哦!有很多时候,纸上谈兵,难!

用电阻档测量一下5K电位器从接地端开始的阻值变化情况……
一端接中间滑动片,一端接电池正极。
还有难道C29和C30还要怀疑有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几个电位器,包括指数型,效果不大,
大概率是前级放大倍数太高
又找了几台老锗管收音机,发现基本都 ...

把C32电解去掉不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地端不对了,具体是?

电位器硬引脚与碳膜是铆压结合的,时间长了会产生接触不良现象(接触电阻增加或断路)。
输入和地之间并联200欧姆电阻,相当于减少了接地端接触电阻,故音量可以调小。
试试将输入端接地,如果音量能关闭,那么电位器不良的可能性极大(老电位器哪怕是“新”的,质量也未必可靠)。

网友:
很可能是电位器的接地端接触不好或断开,造成电位器从并联分压器变成串联降压

楼主:
不用考虑电位器问题了,换了多个测试,包括ALPS密封电位器,都一样的效果。

而且,不止这一台,我有好几台锗管机,像是飞乐2J1,红灯2J9,春雷3T9,海燕T241等机,均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电位器转动一点点声音就很大,旋转在9点钟位置就很吵了。

我记得以前论坛一位前辈讲过,好像和功放级放大有关,有些阻容原件变值,导致放大倍数改变。

网友:
BG4发射极的电容去掉试试。也可以在R29上面并联个1K的电阻,加大负反馈。

网友:
如果不是电位器有问题,那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