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言自语的水泵

楼主(2023-10-31):
家里水压不够,装一个直流小水泵,水泵出口接三通去热水器和混合阀的冷水管,这样水流加大勉强够用。
水泵是根据水流自动启停的,最近发现不用水时水泵也会不定时的自己启动几秒钟,拆开看看里面有个水流开关,拨动里面的挡片测量两端通断正常,开关断开时阻值也无限大。这就想不明白了,它怎么会自己启动,还会停止?

网友A:
进空气了?或者水流传感器太过灵敏了?我只见过用压力开关控制的增压泵,还没见过用水流开关的

网友B:
水管有漏水或漏气、落水,造成水压开关误判断,当然水压开关原因也可能发生,可以调节水压开关灵敏度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空气了?或者水流传感器太过灵敏了?我只见过用压力开关控制的增压泵,还没见过用水流开关的

进空气也不可能短接开关,这个开关挡片有回位细弹簧拉住,要用一些力才能推动至导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管有漏水或漏气、落水,造成水压开关误判断,当然水压开关原因也可能发生,可以调节水压开关灵敏度螺丝

漏气漏水都不可能,水泵和热水器都在洗菜池下面,只供给洗菜池的冷热混合阀使用,连接管道非常短,漏一滴水都能看见。
这个不是用水压开关,是水流开关。

网友C:
应该还有一个可控硅,可能是受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有一个可控硅,可能是受干扰了。

控制部分在泵体里面,是密封的无法拆开,如果是被干扰了,为什么把它拆下来通电放桌子上几个小时都不会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气漏水都不可能,水泵和热水器都在洗菜池下面,只供给洗菜池的冷热混合阀使用,连接管道非常短,漏一 ...

落水现象并不一定是漏水,而是管道内水位有变化,原因比方:温度/高低落差/PPR水管的热变形等等,一旦有水流就会造成水流开关的误判断(可以调节灵敏度螺丝来化解,或者你装个单向阀试试看是否有所缓解,当然你也可以装个大些的水压罐在水路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部分在泵体里面,是密封的无法拆开,如果是被干扰了,为什么把它拆下来通电放桌子上几个小时都不会转 ...

可控硅可能在水流开关里,放桌子上好了,可能是电源线换位置了。嗐说的。

网友:
我曾经发现过水表反转,最后确定是停水后管道进了空气,在水锤作用下发生反转,反转总是在不用水时不时来一下,持续有几秒钟。

网友:
水泵之前有其他水龙头,当水龙头放水后快速关闭,因水锤效应,此段管路压力会短时升高,有一部分水会通过水泵所在管路压入热水器中,产生短时水流,使水流开关接通启动水泵。

网友:
管道有空气,热胀冷缩的时候导致水在管道里流动,水流动就会引起水泵转动。

网友D:
水泵后管道内有空气,主供水管道水压波动,导致意外启动。解决办法很简单,水泵后管道末端放水一定时间,空气自然随水流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泵后管道内有空气,主供水管道水压波动,导致意外启动。解决办法很简单,水泵后管道末端放水一定时间,空 ...

估计和这个有关,关闭进水角阀就不会启动了,准备改装一点管道试试。

网友:
后端管道内有微量空气,压力变化会有轻微水流(类似于压力诱发的震荡),想办法降低水泵感应水流的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