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高跟鞋的武装男战士

楼主(2023-10-31):
新闻视频截图,高跟鞋大概是缩小着地面积或者是分散压力。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装备。

网友:
防地雷用的。

网友:
脚面上还装个什么设备

网友:
这应该是增加抓地力的,估计没那么好用

网友:
埃菲尔铁塔

网友A:
四个圆点的面积和不会大于脚底的面积,对地压力不会减小。想想是不是防地面尖刃刺穿的?

网友:
鬼子进村了 地雷的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圆点的面积和不会大于脚底的面积,对地压力不会减小。想想是不是防地面尖刃刺穿的?

工厂里的劳保鞋底部有两片钢板,防止穿刺,比这种舒服,这种底部似乎不能折弯,肯定不得劲,正常情况下走路时鞋底必须折弯才舒服,这种可能是增加抓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