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可以用真空袋保存吗?

楼主(2023-11-01):
家里有些电子管由于长期存放引脚很多生锈了,有些直接锈掉。请问有人使用过真空袋抽真空的方式保存过电子管吗? 不知道将电子管放在袋子里然后抽真空后 对玻璃压力有没有影响,时间久了会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弃简求繁,蜡烛化了后管脚往里来个蜻蜓点水放100年都不会氧化,要用时去蜡方便得很,脑洞开大一点方法 ...

你的办法太繁琐了,最简单的办法是交给别人来保管

楼主:
沿海地区,有回南天,墙会滴水那种湿度

网友B:
真空保存应该是不错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保存应该是不错的办法

主要是 买个恒湿箱太贵了,才十多个管子,家里有食品真空机 就怕抽真空后时间久了会不会损伤电子管

网友:
用包零件的油纸包没问题吧,怕生锈还可以放些滑石粉

网友:
我都是随便放个纸壳箱子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 买个恒湿箱太贵了,才十多个管子,家里有食品真空机 就怕抽真空后时间久了会不会损伤电子管

买些密封的胶袋,里面放一包吸水剂就好,好多包装食品里面有吸水剂。

网友:
保鲜膜不是挺好的嘛

网友C:
电子管主要问题就是管脚氧化  其实有更好的方法 用保鲜盒+吸水棉布或者海绵  把管子插进去 不留空隙 然后放入保鲜盒里面即可
如果不放心 也可以用缝纫机油浸泡管脚 防止氧化
抽真空保存如果不小心很容易把电子管上面的吸气嘴碰裂导致漏气

网友:
当然可以,电子管没有那么娇气,应该很好

网友:
或许是可行的法子,可以参考网上现代军用弹药的保存方法,用支持物和壳子装好,再用真空袋包覆,外面或用仓储包装

网友:
我的管子吸气剂都小了很多,是放到纸箱里。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
搞点黄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主要问题就是管脚氧化  其实有更好的方法 用保鲜盒+吸水棉布或者海绵  把管子插进去 不留空隙 然后放 ...

主要就是怕这个尖点受损  因为吸力比较大,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