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灯748和珠江袖珍机(型号未知)电路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2023-11-01):
刚入手两台小袖珍机,前级都是两级分立中放结构。

现在收台都不多,只有几个强台能收到。打算细心打理一下,为防拆装过程中损坏机器,特求原理图和PCB图,以便分析原理并对症下药,避免反复折腾损坏机器。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了,太费时间了,如果实在找不到PCB图我自己也能分析出来,只是太费时间且容易反复翻转PCB将电线搞断 ...

错了,是红灯X-64的PCB,另贴发补。

网友A:
珠江SB6-8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748看看,珠江的暂时么有:

网友B:
把珠江收音机板子拆下来,正反面拍清晰照片,我帮你抄一份

网友:
这款珠江袖珍机居然使用集成电路功放

网友:
手头正好有这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珠江SB6-8是这个吗?

是的,就是这一款,外型和内部完全一样。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珠江收音机板子拆下来,正反面拍清晰照片,我帮你抄一份

不用了,太费时间了,如果实在找不到PCB图我自己也能分析出来,只是太费时间且容易反复翻转PCB将电线搞断。

谢谢!

楼主:
您的机器收台多吗?

楼主:
按理两级中放的机器接收性能不会差太多,为何红灯748的灵敏度是2mV/m,选择性只有16dB?虽然没有双调谐中周,这类标准六管机的选择性一般都标26dB不是吗?

是磁棒太短了的原因?

珠江SB6-8用上了较新的9011,应属于高beta管吧,是否灵敏度会好一些?

网友:
海洋老师是资料仓库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机器收台多吗?

红灯748、红灯X-64,红灯745-5我都有,2019年从欧洲买回来的总计20台全新带包装的
说说三者的灵敏度吧,之所以要买这几个小红灯,因为小学时候对这三个型号记忆太深了,当时就记得红灯748收台不多灵敏度低,试了试手头的这几只全新748,灵敏度确实与X-64相差很远,应该是这三个型号中最差的了,748-5属于中间水平,难道是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
红灯748、红灯745-5感觉灵敏度比后期咏梅等小机子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灯748、红灯X-64,红灯745-5我都有,2019年从欧洲买回来的总计20台全新带包装的
说说三者的灵 ...

您这机器太新了!让人眼馋流口水。。。

X-64是什么电路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红灯748、红灯X-64,红灯745-5我都有,2019年从欧洲买回来的总计20台全新带包装的
说说三者的灵 ...

区别就是红灯X-64的是:南京产的,横置磁棒长些,其他的貌似没有很多的差异。

网友:
这些收音机电路差别不大,如果都在状态,灵敏度应该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机器太新了!让人眼馋流口水。。。

X-64是什么电路结构?

我的机器是当年出口欧洲的,卖家的祖母80年代在广场卖收音机钟表,后来不卖了就一直放柜子里面,直到2019年他才拿出来卖,盒子机器都跟新的一样,X-64没有说明书,只有盒盖内部有一张线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是红灯X-64的是:南京产的,横置磁棒长些,其他的貌似没有很多的差异。

我的机器是当年出口欧洲的,卖家的祖母80年代在广场卖收音机钟表,后来不卖了就一直放柜子里面,直到2019年他才拿出来卖,盒子机器都跟新的一样,当时我买了8台748、8台X-64    4台748-5,都是全套带包装。X-64无论灵敏度还是功率,明显比另外两个型号好很多,试过几台都是这样,特别是748,小学时候就记得它很好看但是收台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是当年出口欧洲的,卖家的祖母80年代在广场卖收音机钟表,后来不卖了就一直放柜子里面,直到2019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是当年出口欧洲的,卖家的祖母80年代在广场卖收音机钟表,后来不卖了就一直放柜子里面,直到2019 ...

这原理图太清晰了,老兄您还贴心地给裁剪好了!必须点赞!

网友:
红灯还有这么精致的收音机,真是开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机器收台多吗?

感觉比集成块的收得多,但底噪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比集成块的收得多,但底噪大些

谢谢回复。

我再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两台我都有,珠江小机有两台,一台低放推挽双变压器的,一台低放集成电路的

网友:
好有年代感

网友:
珠江IC机器,少见,竟然还是3V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