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收音机,一个输出喇叭是接正极,另一个输出喇叭接负极,能不能公用一个功放电路

楼主(2023-11-01):
老师们最近捣鼓中波收音机加装调频,可是中波收音机喇叭接正极,调频喇叭输出接负极,怎么接线才能共用一个功放电路呢

网友:
只要电源极性正确,加耦合电容器隔离直流即可

网友A: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既然是共用一个功放,肯定是共用喇叭了,一个功放,一个喇叭,怎么存在喇叭接正极或者接负极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既然是共用一个功放,肯定是共用喇叭了,一个功放,一个喇叭,怎么存在喇叭接正极或者 ...

我猜想:收音机是PNP的锗管收音机,正极接地,而加转的调频电路是负极接地的。所以,有了这样的问题。

对于本坛的多数坛友都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根本问题不在于喇叭接正极还是接负极,而在于音量电位器接正极还是负极。如果AM收音头和FM收音头的地不是同一个,那么必然有一个跟功放之间需要电平转移电路,要么用变压器隔离,要么用共射-共基隔离,直接连接会出现自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