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无线电》怎样调整OTL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

楼主(2023-11-01):
(图片)

网友A:
改变R5电阻。BG2画错了是NPN。R5电流是喇叭最大峰值电流除以β,β是此时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率。集极偏置电流是上术的1至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R5电阻。BG2画错了是NPN。R5电流是喇叭最大峰值电流除以β,β是此时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率。集极偏置电流 ...

BG2没有画错呢^_^

网友B(2025-02-13):
请教下面这个OTL电路VT5、VT6的偏置电流怎么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面这个OTL电路VT5、VT6的偏置电流怎么调整?

調節R7、R9,使Ic在1~3mA,中點電壓在1/2Vc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調節R7、R9,使Ic在1~3mA,中點電壓在1/2Vcc。

谢谢。再请教:
我按图上的电阻值,装了后测量,电池电压为2.74伏时,D点电流0.8毫安,换电池3.18伏后为13毫安。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调整R7、R9了。两个推挽管β值分别是270和29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再请教:
我按图上的电阻值,装了后测量,电池电压为2.74伏时,D点电流0.8毫安,换电池3.18伏后为 ...

發射極需要各串聯一個几歐姆的電阻器來限制過大的靜態電流,否則電流會因電壓的變化而失控。

順便提一下,這種結構的OTL不適合太低的工作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發射極需要各串聯一個几歐姆的電阻器來限制過大的靜態電流,否則電流會因電壓的變化而失控。

順便提一 ...

老师,这样的话,除了改变电路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套件提供的电路和元件。我也考虑换β值小的三极管,但似乎不能根治。况且9013难以找到150以下的。另外,发射极加电阻不是更让输入信号衰减?

网友:
很详细的解说!让我对OTL的原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样的话,除了改变电路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套件提供的电路和元件。我也考虑换β值小的三 ...

確實沒有別的辦法,在現有的基礎上,只能在確定的工作電壓下進行調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面这个OTL电路VT5、VT6的偏置电流怎么调整?

R8、R10换成二极管,或者同型号三极管PN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8、R10换成二极管,或者同型号三极管PN结。

这个方法打算试试看。谢谢老师

网友:
有俩年轻同事练手买这种功放电路的收音机,失真都很大,好似本坛也有类似的贴(貌似增加了反馈改善?记不清楚了)。和7楼L老师的说法一致,如果实在搞不定且有条件,可以把输出管换成锗管试试。下图供你参考。这种低压的还是买变压器输出的套件比较好(第二张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打算试试看。谢谢老师

楼上回复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回复供参考。

谢谢。锗管应能改善,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