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w11

楼主(2023-11-01):
都说索尼sw11中波,短波接收性能出众,是真的吗?用过的朋友说说使用心得,谢谢!

网友:
SW11买过一台,调谐手感较轻,但很顺滑,开关按键行程清晰且可靠,接收性能谈不上卓越,但算优秀,中波的表现印象中比较突出,调频中规中距,短波很稳定,几乎没有人体感应现象,耗电很省,两节5号电池能用很久,记得当时都是把数调机上用到关机的电池给SW11用,还能用不少天,声音比较SONY,适合停新闻类节目,总之我认为是当时比较优秀的一款机械调谐袖珍机。

网友:
比地摊机强,底噪低,调谐手感好,调频一般。

网友:
手中有一台灰色外壳的 ICF-SW11 经常使用中 携带轻便 调台轻松 声音清晰 3伏省电 值得拥有

网友:
有SW10,线路板与SW11完全一样,没有觉得短波有多强,不是短波王。
3V小机比较省电是真的,调谐手感确实不错,胜在波段比较全。

补充内容 (2023-11-14 08:23):
很喜欢这个SW10收音机,是常用的机器听中波居多。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A:
SW15也是个比较好的机型,档次设定应该是比SW11和SW10要高些,短波各段一本都是晶体,可变是5连【FM2连,MW2连,SW二本1连】,3节AA电池用一个14500锂电替刚好减重,喇叭直径和功率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15也是个比较好的机型,档次设定应该是比SW11和SW10要高些,短波各段一本都是晶体,可变是5连【FM2连,MW ...

是的,sw15可以看作缩小版7601,波段不够全小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对比下就知道它的短波性能一点不差,相对每个米波段范围相对较宽,收听到的比1875要多,和SW11性能基本 ...

这些米之米可变哪有卖的啊?我的索尼小收录机的比电子市场卖的要大点

网友:
该机大小适中,造型美观,调谐手感非常好,使用两节5号电池,灵敏度非常不错,我经常外出带的就是这个机器。值得拥有!

网友:
只用过索尼sw10。中波灵敏度不是2次变频1103的对手。短波我不 常听所以没有对比。

网友:
SW10四连可以修,我买台二手机,用一小时无声,各处补焊无效,拆下四连测转轴对地有十几欧电阻且飘忽不定,网上几十一个,直接拧下四个螺丝,把转轴和动片接触处擦净上油,并用针把动片接触部分向上撬,以增加弹力,上机后使用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就5 块一只,

这主要看咸鱼卖家心态,有些出价公道,有些则是漫天要价,我那是包邮30,如果修不好的话还是要买的

网友:
五块这么便宜啊,我那个大的想找人洗下的结果邮局寄丢了,汕头那边偷快递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啊,搞清楚再发言!1103中波也没有二次变频,和SW的中波性能不会相差太多,还有SW10接收中波时,拉杆 ...

1103听说有2次变频的版本和 DSP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短波,不是中波。中波一般都不带二次变频,不是听说。

第一中频采用55.845MHz的高中频。当接收频率是100KHz时,本振频率是:55.845MHz+0.1MHz=55.945MHz。这么说来长波也是用了 2次变频。中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短波,不是中波。中波一般都不带二次变频,不是听说。

至少周公那时候1103的AM是全段二次变频,说明书和电路图都明明白白。7600G、GR也是AM全段二次变频。

网友:
全段二次变频的产品不太多见的。

网友:
多年前在地摊看到一台SW10,天线从根部断裂机壳处有破损,摊主要价30,没要。转了一圈过来决定收下此机,结果,没了!

网友C:
个人推荐你购买飞利浦D1875收音机,不论那个频段都比SW11好,价格也便宜。
本人拥有上述两个型号的收音机。
注:建议购买香港产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中周里面电容不少都不在状态了,很难和SW11比较,还有手感也不行,电源开关每次推拉都比较费力, ...

中周电容氧化是普遍现象,SW11没有中周电容吗?如果有,迟早也会有类似问题。可能因为批次质量问题,某批问题多一些,某批少一些而已。

D1875的调谐手感已属上乘,能超越它的不多。SW11没用过,国产伯龙902估计也是仿SONY的,手感估计差不多吧,这种同步齿带的手感我感觉不如拉线的好。

电源开关需整个指肚压在上面再向上推,如果感觉阻力大就上点WD40,手感不差的。

从没感觉费电,但是也没有测量过静态电流,它比9700DX的电流大么?

天线偏细,但是也没感觉有啥不妥,手感很好。当然,固定螺丝的松紧很关键,太松太紧都不好。

总之,D1875作为一代经典便携机,各方面中规中矩,值得把玩(我手上已有三台)。不过它的体积相比SW11应略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就有,购买之前你要将原来的可变电容仔细测量尺寸的电气参数,才好确定下来,有的买回来要稍作修改 ...

四联接触不良,完全可以拆解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比自然不知道工艺差距了,两个不是一个档次!SW11出生年代较晚,自然老化程度低些,唯一一只中频变压 ...

我确实没有用过SW11,只用过SW22,看来SW11的手感又提升了一个档次了。只是调谐旋钮外突量较小,对我的大手指来说可能会碰外壳。

查了一下,这机器的喇叭是57mm,功放IC CXA1522M,无BTL功能(CXA1622M有BTL功能),因此输出功率较小,特别是对于3V低电压供电来说。

主IC是CXA1238,这个芯片挺优秀的,FM接收灵敏度中规中矩,虽不像9700DX/PL600那么高但基本够用;AM部分用了一个中周+2个陶滤+一级预中放,确实有所特别加强,只是中短波部分共用的,就是说短波部分并没有特别对待,不知其短波性能是如何超越D1875的。

D1875 AM部分不仅有三个中周还有一个陶滤,短波部分更有一级场管高放。D1875的短波部分共有6只管子,独立本振,独立混频管(未用IC UPC1018内部混频电路)。

这么多人说SW11好,我都有入手一台的冲动了。刚看了一下它的外观,前脸是弧形的,像PL660那种,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推荐你购买飞利浦D1875收音机,不论那个频段都比SW11好,价格也便宜。
本人拥有上述两个型号的收音机 ...

赞同。

港版的1875调谐手感更好一些,可能是加工精度更高吧。D1875京版的间隙稍大一些。

不过,这两个机器其实是不能完全横向对比的,因为个头差异较大。SW11的尺寸算袖珍收音机了,或者叫小便携。喇叭57mm,D1875的喇叭是3寸77mm的。声音效果不是一个层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11最可爱的地方就是那插座都能拆解打理,哪怕锈蚀十分严重都可以完全分解打理后装回去,波段开关麻烦一 ...

SW10和SW11这两款收音机的模具设计做工确实不错,整体布局合理,拆解维护非常方便。

网友:
另外,瓷管电容是镀银的,我问过国内一生产厂家(是我们公司的客户),他们说目前并没有增加保护层的工艺,因为增加的话会影响电容的性能。最主要的防护手段还是要防潮。此事发生在2010年。现在这个厂家已经关闭了这个电容车间。

说了这么多,并非阻止大家买SW11,我只是把自己的看法和了解到的实情分享出来,没有任何想引导大家的意思。像外观这种非常个性化的意见,肯定要自己拿主意。我有个玩音响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圆弧形外观,PL660刚一推出就买了一部(他已经有PL6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只是相互探讨玩玩,说没有保护方法,那是不对的。有的内衬谐振电容就是蓝色的而不是通常的亮亮的,日 ...

看来国外还是工艺先进,或者说我去的那个国内厂家工艺不行。现在他们不做电容了,只做石英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