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中夏ZX921套件组装调试

楼主(2023-11-02):
        前几年有很多爱好者组装过中夏921套件,都说这个套件很不好调整,不是自激就是声音难听。趁商家做活动我也买了几套,心想如果不行就当买另件用了。放了很长时间才组装完成。现将组装中的体会归纳一下。
        1,总的改动     电源改为3伏。 套件设计是用一节1号电池。考虑到一节1号电池成本并不比两节5号电池价格低,而且电压稍有下降就会影响性能,机壳中正好可以放下两节5号电池,改成5号电池,可以用碱性电池或锂电池,电压提高可以使电路性能更稳定。改动后,碱性电池,锂电池(3.2V或3.7V)三种5号电池都可直接使用。
        耳机插孔,不仅用不上,而且使电路板装进机壳非常困难,拆出也很难,几乎会把机壳撬破,所以不用。
        增加高频电路的稳压措施。电池供电的高频电路,没有稳压措施性能就不稳定。办法是在电路板上高频滤波电容C11旁边空位置打三颗卯钉安装稳压管。稳压管我使用一只黄色高亮发光二极管,调整电阻R17使发光管电流为4--5毫安,得到2伏左右的稳定电压。发光管对着调谐拨盘,兼作度盘照明,一举两得。还可以在发光管上再串连一只4148硅二极管或者3DG三极管(bc极并联接成二极管),使稳定电压 2.5伏左右,性能更好。稳压管并联在C11上即可。
        电源滤波电容C16加倍。套件中配的100uF电容,实测全都只有70--80,低电压功放要获得一定的输出功率,电源输出的电流就要大很多。滤波电容不足功放就会自激。实测用220uF才可消除低放自激。
        加绕磁棒线圈。线圈应该分开套在磁棒两端。看到很多网友发的图片,磁棒线圈是并排套在磁棒一端的,我试装也发现电感量不够。要加绕 10圈左右才能分开套在磁棒两端,否则统调跟踪不到位。
        套件里配的喇叭质量太差,我对比同样尺寸的飞乐喇叭,音量电位器开到同一位置,飞乐比套件喇叭音量大一倍都不止。最好换掉。
        我先按原图装了一台,感觉不理想,就改成了3伏机。一台全硅管;一台全锗管,推挽用3BX31,BG10改为100欧电阻;一台前硅后锗,推挽用3AX31,BG10改为100欧电阻,三种方案感觉差别不大。
        2,低放的调整。    组装完成后要先将低放部分调整好,否则无法调整高频部分。根据套件给出的图纸和元件参数,做出的低放会有很大的失真。调整时要借助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才能得到最大不失真输出。套件所配的严重偷工减料的变压器,有条件的最好换成红灯 753里用的3伏供电输入输出变压器。我用套件里的变压器,反复调试,3伏电压时,得到的最佳结果是:BG5电流0.3--0.4mA,大了小了都不行。BG6电流7.5--8.5mA,大了小了都得不到最大不失真输出,而图纸上给定是2--3mA,这一点很让人意外。推挽管电流4mA,大了耗电增加,小了有明显的交越失真。负反馈电阻R15,可在3--10K之间调整,我用的4.7K。用小了会发生超音频振荡,现像是无声但电流猛增。推挽管集电极电容C14,C15,最好换成薄膜电容并且配对,否则失真大。
        3,高,中放调整。    套件的检波管用的是三极管,但是实际接成二极管。所以就改用的2AP9。检波滤波电容C8,C9都用0.022uF,声音发闷,改成0.01uF声音比较清晰。AGC电路改成常规型式,方法是去掉C7用铜线短路两焊盘,割断 B5与 R5的连接,将R5连接到检波管输出端,如果中放管是硅管,R5改为10K,如果中放管是锗管,R5用5.1K。为了增强AGC的作用,提高中放动态范围,电阻R6可以不用。
        刚开始试机时严重自激,几台机都是这样。说明网友反映的自激是普遍现像。其实这里是三种自激都存在。除了前面说到的低放自激,还有中放自激和高频自激。中放自激的现像是在电台的两侧发出鸟叫声,或者伴随“嘘----”的失真,有的产品收音机也有这种现像。解决的办法是在B3中周的初级谐振电容两端并联一只电阻,阻值100K--200K,使自激刚好消除。
        高频自激的现像是频率高端或者全频段自激,与电台信号无关。解决的办法是在电容C3串联一个电阻,阻值50---100欧,调整到自激刚好消除。

网友:
改得好!不过,这么大的改动,电压改了、输入、输出变压器换了,检波二极管和检波电路结构改了,偏置稳压电路加上了,线路板已经改得面目全非,结果楼主组装、调试过的收音机已经不是X921电路了。收音机套件经过楼主大刀阔斧的改造之后接收效果、音量、音质都比较满意,并不能因此就说X921套件本身没问题,套件这种胎里带的缺陷难住了众多模拟电路基础知识不扎实的用户。顺便我说一句,X921套件原设计的二极管检波电路本身并没有致命缺陷,厂家这样做是适应硅材料开关二极管特性的变通设计,虽然效果不算好但是无可厚非,HX108-2套件(之前本坛收音机套件组装赛选定机)、HX207套件都是这种结构的检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内部比外壳漂亮

        谢谢你夸奖。这个外壳最大的败笔是调谐窗口和刻度,既不好看又对不准。

网友B:
写的很详细,经验丰富。

楼主:
谢谢CD77-2B坛友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很详细,经验丰富。

谢谢朋友的肯定

网友:
多年前也装过一台该机套件,短时1.5V的1号大电池。

网友C:
楼主总结的经验是十分地珍贵!尤其是针对多种自激所采取的手段都十分地有效!对电路的改进也很合理!
有一点请楼主考虑:由于磁棒不长,天线线圈分段的意义不大。为简单,还是用一只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总结的经验是十分地珍贵!尤其是针对多种自激所采取的手段都十分地有效!对电路的改进也很合理!
有一 ...

        谢谢求知超版的肯定。以前买的这款套件,所配的磁棒长是100毫米,不像其它套件用的又短又小的“口香糖”磁棒,原配的线圈是双线圈,可能对提高灵敏度多少有些好处吧。现在新出售的这款921套件,店家有特别说明,为了解决自激问题,厂家已经改成了很短的磁棒和单线圈。看样子厂家也很头疼。如果买家需要老款的长磁棒和双线圈,有的店家可以提供。

网友D:
我依然用的是1.5V供电。
BG1电流0.35,BG2电流0.4,BG3电流0.55,中高频未发生自激(刚开始高端1.5MHz以上自激,更换天线次级顺序解决)。
调节BG5集电极电压为0.7V的时候失真最小。

感受最深的同楼主一样,BG6电流需要达到8mA以上失真才最小。

另外:输入变压器我拆下来重绕了。原机初次级均为0.1mm 400+400X2匝,我重绕为500+500X2匝,差点铁芯插不进去了。

使用感受,灵敏度还是偏低一点,不如我用921外壳装的LA1600机芯灵敏度。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装机和调试经验,非常珍贵!

我去年也装过一台,这机器的外壳还是挺不错的,装成后灵敏度也还不错,能收到不少台,只是偶尔有啸叫(没有太严重,好像只有一个点,尚可接受),最大问题是调谐手感太差,所配双联太紧且旋钮太薄。

打算换一个好的双联再根据楼主的改进点重新调试一下。

换成3V供电(2节5号)是个不错的改进。因为原电池仓的固定架太弱易变形,更换电池时手感较差。看楼主的图片正好能装得下2节5号电池盒,这样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依然用的是1.5V供电。
BG1电流0.35,BG2电流0.4,BG3电流0.55,中高频未发生自激(刚开始高端1.5MHz以上 ...

        谢谢朋友的肯定 .重绕变压器当然是个好办法.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输出变压器,如果能重绕可能效果更好.不过这个铁芯最好也换掉.

网友:
非常实用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跟风也装了一台ww818七管机,灵敏度不错,调整也简单,白天三四个台比较清晰,晚上十来个台。

网友F:
楼主装调仔细,赞!
该机我几年前也装过,感觉质量尚可,电路基本未做什么改动,一节电池使用几年了还有电。
我是从石家庄一家网店网购的,外壳很紧,不好合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装机和调试经验,非常珍贵!

我去年也装过一台,这机器的外壳还是挺不错的, ...

        谢谢朋友的肯定 .如果你打算重新改装和调试,相信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再补充几个细节:
        1,套件里配的小瓷片电容质量非常差,容量偏差大.以数量最多的0.022uF电容为例,我测试了几个套件里配的所有瓷片电容,容量从0.017--0.027uF之间都有,离散性非常大,几乎没有一个是稍微准确的,而且全都有漂移现像,测试时容量是缓慢变化的。所以,重要部位的电容最好不用它,比如C3,C8,C9,C14,C15。其中C3会引起变频级漂频,C8.C9会使检波级时间常数不稳定,C14.C15作用是负反馈,减小推挽级失真,如果容量不准确,反而会增加失真,所以要配对使用。
        2,高,中频级三极管用9018感觉比用3DG201背景噪声要略低一点。用锗管时噪声略大一点。可能是我手上的锗管性能不佳。
        3,BG6的偏流电阻R13,改成集电极负反馈接法(像R12那样的接法)降低本级失真,可使总的失真要更小一点。按图上接法观察输出端正弦波图形,稍微有点“上半边胖,下半边瘦”。
        4,套件里的推挽对管,我测试发现,厂家可能根本没有作配对筛选。有条件的最好筛选一下。3伏电源下用9012,9015,8550等常见的管子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装调仔细,赞!
该机我几年前也装过,感觉质量尚可,电路基本未做什么改动,一节电池使用几年了还有电 ...

        谢谢朋友
        你这个套件不是中夏的,磁棒和线圈都缩水了,电路板布局也不同,可能就是所谓的改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