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600双用机型想法

楼主(2023-11-02):
最近想做LA1600收音机,反复翻看sjp老师的《LA1600直放机》和vkjmmy老师的《[参赛]LA1600收音机》电路,看着看着突然想到这两种电路可用一个波段开关进行转换变成一台双用机,以便比较两种电路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音色。LA1600九个脚,只要3、 4、 7三个脚和振荡电路相关部分参与转换,可变电容器要用等容双联,其他部分基本不动。由于本人不会发电路图也不会发链接,希望有热心的坛友汇成电路图,以便大家鉴赏 、制作。

网友A:
可以参考一般晶体管收音机里的参数和转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般晶体管收音机里的参数和转换接法。

这种波段转换对我并不难,毕竟几十年前就做过多波段的电子管、晶体管收音机,而这次要做的转换还相对简单些;发该贴就是想有点提示作用。对您的好意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B:
直放机使出天大的本事也赶不上超外差。比如,电感电容组成的谐振电路,它的频幅特性达不到LTM455水平,并且变化的频率,带宽也不一致,增益也很难做到一致,还难免自激啸叫。直放机的优点是因为灵敏度低,选择性差,通带宽,只能收本地台,所以环境噪音小,音质好,不需双联,不需统调,不需本振。反观超外差,必须双联,必须本振,必须统调,有时还要垫整电容。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放机使出天大的本事也赶不上超外差。比如,电感电容组成的谐振电路,它的频幅特性达不到LTM455水平,并且 ...

是的,超外差综合性能好是公认的,我国的厂机,自七十年代后外差机就几乎一统天下了;但直放机音色好也是不争的事实,且双调谐两级高放的灵敏度、选择性还是可以接受的。九十年代起玩了二十多年的胆机功放,故对音色(听感)比较看重,还喜欢同条件下进行比较,曾在一底盘上装推挽功放,这样前置、倒向、输出变压器相同,比较了6P1 6P14 6P6P FU17,结果6P6P FU17胜出,现在年龄大了,胆机玩不动了,又转向了收音机。您的《【参赛】LA1600收音机》图中只要把本振和455中放块切换成由调谐高频变压器组成的高放电路就能进行同条件下的比较,这种比较能分出两种机型在灵敏度、选择性、信噪比和音色等方面优劣程度,更能做到心中有数。实际做起来也就是增加一个波段开关、一个高频变压器的事,但装时要注意布线,以防自激。

网友:
北极兵老师的7642直放和超级来复再生就很不错啊,都能达到零点几m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