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整流电路好

楼主(2023-11-02):
做一个1875功放,正好手头有两个220V变17的变压器怎么整流好,大家帮忙建议一下

网友:
绝对的第一个好!!!!

第二个电路甚至是不应该存在的!!!!

网友A:
如果两个变压器完全一样是第二个,不一样是第一个

网友:
第二个才是正确电路

网友:
推荐你用第一种

两个次级绕组能够串联的前提是,其相位始终保持同步,比如绕在同一个铁心上的两个次级,而在两个独立的变压器上,做到这一点是有前提的,一是两个变压器参数一致,这是保证空载相位同步的前提,这比较容易做到,二是其负载阻抗相位一致,即两者的负载在复平面方向是一致的,负载阻抗由整流二极管自身、滤波电容、负载电阻三者决定,这个误差就比较大了,在小负载场合还好,大负载不推荐这么用。

网友:
第二个出现故障会烧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变压器双绕组,第二个好,节省。
2个变压器,第一个好,安全。

第二个才安全吧,第一个图有个坏了只有上臂或下臂有电压。

第二图单只变压器就能工作只是功率降低。

网友:
图一的正负电源完全独立,可以优先考虑;
图二不建议使用,尤其在两个变压器参数不一致的情形下。

网友:
第一个好。第二个游走在危险边缘。

网友C:
ssffzz1的仿真结果证明也是图一(楼主的原图,不是仿真图)略胜一筹

网友:
我的经验是多用一个桥堆好,即第一图。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两种整流滤波电路都试试、比较后选择一个。

网友:
第二个好,材料用得少, 二极管少, 噪声小

网友:
第二个好,省一个桥堆,也少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只是第二个接的时候注意一下相位。

网友:
一个桥堆值不了几个钱,第一个安全性要好得多。第二个中间要是虚连什么的,46V电压加上去...

楼主:
这两个电路比较纠结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
现实中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有广泛的应用。
目测第一个 稳定一些。

网友B:
单个变压器双绕组,第二个好,节省。
2个变压器,第一个好,安全。

楼主:
第一不用分变压器相位,桥堆多,第二要用相位桥堆少

网友:
电路搭起来,加上负载,看纹波。那个小那个好。毕竟电压稍微高点低点问题不大,但纹波大了,是绝对不好。

网友D:
双绕组干嘛不用全波整流?一定要用桥式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绕组干嘛不用全波整流?一定要用桥式整流?

要正负双电压

网友:
第2个好,一个变压器出问题无电压了机子可以工作,好的一个变压器倍压整流正常供电。

第1个电路,一个变压器无电压,后级电路电压全部加在一臂,电路元件很可能毁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变压器完全一样是第二个,不一样是第一个

你理解有误。
楼主已经标明了电压一样就可以并联,就算变压器功率不一样,用图2电路,每台变压器的各半波分别给两个滤波电容充电,每台变压器都能充分利用。看电路是像两变压器串联,其实是并联,都工作在倍压整流。两变压器任意接不用分相位。

图1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看的明白,各管各的,如果变压器功率不一样小的就过载(假设正负负荷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不用分变压器相位,桥堆多,第二要用相位桥堆少

第二个图相不对也能工作,只是两变压器同时给同一个电容充电,滤波效果不好。相位对了每个电容每个半波都有充电,滤波效果好。

网友E:
纹波大小。

我偷懒了,没用实物做,只看了个仿真。对错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ssffzz1的仿真结果证明也是图一(楼主的原图,不是仿真图)略胜一筹

两种电路在大功率专业功放都有使用,有一次我忘记了插一台变压器输出插头功放机电压依然正常,试机也能使用,把电路画下分析才知道是倍压整流。

仿真结果差一点文波是二极管电流小一倍压降小点来的,如果单组桥堆多并一个仿真可能文波就一样了。

网友E: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考虑。

就是正负电压里面纹波的相位问题。有时候相位相同可以抵消。从而减小交流声。当然现在的电源大多都是电子稳压或者用大水塘电容。这个问题也许不是问题。

总之,有时候也许没那么严格把。能用就成了。

网友:
要双电压干嘛不用双绕组,两个变压器参数不会完全一样,即便是来自同一条生产线的同一个批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考虑。

就是正负电压里面纹波的相位问题。有时候相位相同可以抵消。从而 ...

您把变压器不同参数(能加内阻最好,不能就改电压得了)放进去仿真看看,是不是变压器参数不同但两负载上的功率还是一样,联合整流两绕组功率也得按比例出力。

独立绕组整流负载电阻一样电压不同功率不同是肯定的不用仿真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纹波大小。

我偷懒了,没用实物做,只看了个仿真。对错不知。

我是在我的功放上实践过,用一个桥堆(全波整流)要比用二个桥堆纹波大,我用的是耳朵定性

网友:
变压器的参数如下

1)匝数不同
2)内阻不同。
当然可以只有匝数不同就可以了。内阻不同的我也测试过,大同小异。

1、用2个桥堆的方法

匝数不同,直流电压不同

纹波大小也不同

相位可以相反。当然调过的话也会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