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锂电池保护板能这样做吗?

楼主(2023-11-02):
看到介绍磷酸铁锂锂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不能超过3.6v,放电电压不能低过2.1v,如果用电压比较器控制两只继电器,不就是保护板吗?这方法比用大功率mos管切断充电或放电电源的方案会好吗?有没有坛友DIY过?

网友:
大型机械耕地早已普及,楼主还抱着曲辕犁

网友:
我觉得,虽然说楼主所提用继电器可以完全实现保护板的功能,但是目前功率MOS已经非常成熟,导通损耗对于日常生活来讲已经可以忽略。并且,先不考虑继电器由于机械运动带来的可靠性的问题,按照保护板的工作流程,电池状态正常需继电器吸合,我想这个吸合动作需要的耗电量是远远大于功率MOS的开启需要的耗电量的。楼主这样的电路,感觉得不偿失呀!

网友:
大电流情况下,可靠的继电器可不好找。比如几十上百A或者更大的电流。

楼主:
楼上说的正确,因为保护板从30A买到40A仍然被烧,返厂两次了,才有感而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正确,因为保护板从30A买到40A仍然被烧,返厂两次了,才有感而发。

换大功率摸死管,摸死管并联,加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