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三个石英天花灯为LED灯

楼主(2023-11-02):
这是一个摆件柜上面的三个石英天花灯,开孔55mm,属于最小尺寸的天花灯,石英灯35W,平时基本不开(因为在楼上,我们住楼下),装修好15年了,10年前开灯一个不亮了,拆下是变压器里一个13005击穿,换了修好。最近发现又一个不亮了,拆下检查没元件击穿,也没耐心修了,这种灯温度极高,索性换成LED灯。

本着不花钱的原则,尽量利用手头材料,开始想用3W灯珠,但驱动得重新买,所以还是决定一盏灯用一颗1W灯珠,1-3W的驱动手头有不少,1W灯珠2毛多钱10颗包邮,散热器是1W散热器,以前用在3W灯上散热不够,散热器很烫,现在用在1W上绰绰有余,散热器温热。灯珠用煤气灶烧热直接焊在紫铜皮上,三颗塑料柱是保证散热器放在灯圈上平稳。

原灯圈上的卡箍打掉,把固定孔扩大,嵌入一颗Φ2.5螺母,因为如果螺母衬里面,正好与散热器卡住。从LED扣板灯的盖子上剪一块薄铝皮并粘上一个灯珠透镜。

再做一根固定散热器的压板,一头装上一颗灯珠透镜,正好卡住散热器的圆孔,驱动套上两层热缩套管,绝对安全。

左边这盏灯是换好的LED灯,右边两盏是石英灯,实际LED灯亮度比石英灯略暗一点。

这是三盏灯全换成LED灯,实测LED灯功耗每盏1.5W。

换下的石英灯电源,是12V开关电源,当然次级是没整流的。

楼主:
这个改一是吃饱了撑的,找点事做;二是石英灯功耗实在太大,灯体温度上100度,而且易坏。

网友A:
全新松下5W LED 筒灯不过7.8元一只。
但是楼主喜欢折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松下5W LED 筒灯不过7.8元一只。
但是楼主喜欢折腾,呵呵

不花钱的也有,譬如这个,反正不花钱就买了一个,我这个开孔尺寸是55mm,一般这么小的比较难买,真尺寸合适的都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花钱的也有,譬如这个,反正不花钱就买了一个,我这个开孔尺寸是55mm,一般这么小的比较难买,真尺寸合 ...

这个没有松下的好吧
不要钱的,只能看看

网友:
自已动手是一种乐趣。

网友:
技术手工厉害,牛牛牛

楼主:
制作的过程还有一点比较麻烦的是散热器的齿是单数,于是螺丝孔和穿线孔都不是在直径线上,得与实物比划着定位,且紫铜片与散热器孔定位是唯一的,转180度就错位了。

网友:
玩可以能动手就行

楼主:
4楼0元购的灯今天到了,试了下还不错,完全看不到灯珠的亮斑,拆开看看,里面一颗COB灯珠,现在连那个电感都不需要了,灯板装偏了,但不影响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