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噪声源输出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3-11-02):
书上这个电路说是张弛发生器,用来做测量天线的噪声电桥,我不明白这个电路是怎么产生噪声的,它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呢?请教、

楼主:
我自己搭了试了好几次调这个基极电阻输出都是类似周期脉冲的样子,但好像应该是锯齿波的形状是吗

网友A:
噪聲的波形像一片青草地,沒有任何周期波形可以看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聲的波形像一片青草地,沒有任何周期波形可以看出來。

好的谢谢,原来是这样,会不会是这个电路不是传统意义的噪声源呢?我看有些噪声源都要齐纳二极管这个没有二极管,刚刚分析了一下按照电路分析的确应该是一个周期的锯齿波或者脉冲

网友B:
只看噪声,把PNP管的偏流电阻减小到47k(或更小),因充放电时间太短,三极管工作电流增大,把工作电压由9V下降到3V
空载噪声幅度约10mVrms。带宽大于100MHz

网友:
噪声,就是一个乱啊。没有具体波形,频谱很宽。

网友C:
算不得噪声发生器,就是张弛发生器,只不过锯齿波的谐波较为丰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噪声,把PNP管的偏流电阻减小到47k(或更小),因充放电时间太短,三极管工作电流增大,把工作电压由9V下 ...

谢谢,懂了一点有空再看看,锯齿波大概明白了负脉冲这个地方我自己做的有点不一样,有负的脉冲也有正脉冲,按理是说这个线圈这里输出挺像一个积分或者微分电路,输出应该是个脉冲没错,但是正脉冲负脉冲我还是没明白,我自己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不得噪声发生器,就是张弛发生器,只不过锯齿波的谐波较为丰富而已。

嗯嗯明白了,一开始不懂张弛发生器什么意思,百度也没什么好的解答,问的ai说是一种产生产生非正弦波的发生器,可以产生类似锯齿波之类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懂了一点有空再看看,锯齿波大概明白了负脉冲这个地方我自己做的有点不一样,有负的脉冲也有正脉冲 ...

如果用简易恒流替换47R电阻,锯齿波下降会趋于斜线,而不是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