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3-11-02):
对我来说不简单,3DG201和9013管脚排列一样吗?

网友:
用万用表直接测!

楼主:
用表侧,很容易确定基极,但C和E不会判断

网友:
找到基极后,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位,分别测量基极和另外两个引脚,压降小的是集电极C,压降大的是发射极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表侧,很容易确定基极,但C和E不会判断

找到基极后,用指针万用表的正负极分别接另外两个极,用舌头或者食指沾点水,分别去沾连基极和另外两个极,给三极管施加偏置,电阻小的就是集电极。

网友:
掌握用万用表测晶体管方法一切都简单。

楼主:
谢谢指教,我试一下

网友:
小功率三极管E->C反压低,
可以用工作电压较高,有x10K电阻档的指针表判断另两极,比如,MF-47型
找到基极后测另两极,对于NPN管,阻值小的一次,黑表笔接触的是发射极E

网友:
去某宝搜索LCR,几十块钱的事。

网友:
管脚对自己,管子平面朝上,从左到右,3DG201 都是 e、b、c, 9013 大部分都是  e、b、c,也有 e,c,b排列的。用万用表测PN结可以很快判断出来。

网友:
很困惑,引脚排列一样不一样,只要接入电路板时不插错就行,不用管它。

楼主:
不知道顺序,会插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顺序,会插错的

几十元钱买个这玩艺,小管子都能搞定。

网友:
记得以前有资料说管脚相反的,但是有色点为标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顺序,会插错的

你的万用表上肯定有hFE测量档位吧,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基极后,用指针万用表的正负极分别接另外两个极,用舌头或者食指沾点水,分别去沾连基极和另外两个极 ...

你这个方法有点儿老了,现在大多都用数字表,这个方法行不通,数字表简单的办法是前面有个朋友说的,用二极管挡位测压降,压降大的是be,压降小的是bc,很准确

网友B:
为啥我用胜利的数字表测不了呢?锗管行,硅管就不行了。电阻档不行?指针的用过可以。那种20来块钱的数字表也行。

网友:
数字表带测三极管B值的档位,将基极插对,发射极与集电极分别测两次,那次数值大的则为引脚对应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用胜利的数字表测不了呢?锗管行,硅管就不行了。电阻档不行?指针的用过可以。那种20来块钱的数字 ...

晶体管还是用指针式万用表来测好!
我从来不用数字表测晶体管,不直观,测来测去,一头雾水!

网友:
一个几十块钱的晶体管测试仪就能解决问题,还能测二极管、场效应管等。再就是小型塑封三极管,平面朝向自己,管脚朝下,从左到右,不是BCE,就是EBC,知道B了,其他两脚很好确定。

楼主:
谢谢您,我马上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