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绕75VA铁芯EI变压器

楼主(2023-11-02):
设计功率75VA,EI86叠厚35毫米,初级线径0.38,次级1.1,初级230V内阻25欧,次级双13V单组0.22欧。

做了两个,变压器空载电流分别是8毫安和9毫安,都浸漆了。硅钢片一个新的,一个拆机洋垃圾片。

一个降压一个升压,带100W灯泡,实际97W多点,超载大约30%持续一个小时,变压器暖手但不烫。

很久之前绕的了…

硅钢片

硅钢片

初级

初级

级间绝缘

级间绝缘

叠片

叠片

上螺丝

上螺丝

带载

带载

超载30%

超载30%

楼主:
新片厚0.23毫米,洋垃圾片0.35毫米,新片8毫安空载,洋垃圾片9毫安空载,230V市电。洋垃圾片煤气火烧的,否则粘在一起很难拆开。

网友A:
手工绕的不错,干的漂亮

网友B:
做个绕线机并不难,我们这里五金店就有轴承螺杆 螺丝还差一些废品站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绕的不错,干的漂亮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绕线机并不难,我们这里五金店就有轴承螺杆 螺丝还差一些废品站找一下。

大批量绕就该用绕线机。就绕两个不值得的。

网友C:
简单测试额定功率:先测评次级空载电压, 再接一可调电阻性负载, 测试次级电压.
当次级电压下降10%时, 可认为这时的输出功率为额定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测试额定功率:先测评次级空载电压, 再接一可调电阻性负载, 测试次级电压.
当次级电压下降10%时, 可认 ...

我一般就用一段长点的电炉丝当负载,弄俩鳄鱼夹,夹在不同位置,有效阻值不同,放一塑料桶水里测试。

市面上大多数EI铁芯变压器空载都会热,这里绕的俩EI空载不热,满载发热也不太明显,干脆找了个灯泡超30%再测

网友D:
竟然还有这个爱好呀

网友E:
楼主也没有说明铁芯叠厚和次级圈数呀!

网友F:
没有直接绕成隔离变压器,是铁心空间不够吗?

网友G:
参数好、绕线工艺很棒,沉下心来玩这些,幸事。

以前做胆机,电源、输出变压器都是自己绕,业余时间心无旁骛就琢磨这些了,现在想想,差不多已经是十年前的事喽。

输出变压器,EI96铁芯,片厚0.35,叠厚50:

电源变压器,EI133铁芯,片厚0.5,叠厚记不清了,好像在70-90之间:

为某台胆机准备的变压器全家福:

电源变压器还好说,匝数不多。输出变压器动辄三千匝以上,各种分段各种抽头,还要成对绕制,手工绕线很麻烦、耗时。为此还做了两三版自动绕线机,下面是最初版本,很笨重。

琐事多,好久没弄这些玩意了,唉,

网友H:
老铁,  胆机输出变压器怎么缠绕,6p1,6p2 ,6p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还有这个爱好呀

多年前第一次绕EI变压器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没有说明铁芯叠厚和次级圈数呀!

叠厚35毫米。磁密取1.0-1.1T,匝数很容易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直接绕成隔离变压器,是铁心空间不够吗?

这个不是自偶,就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数好、绕线工艺很棒,沉下心来玩这些,幸事。

不玩胆机,不绕输出牛。你那绕线机看着相当的V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铁,  胆机输出变压器怎么缠绕,6p1,6p2 ,6p3

你问12楼,他肯定知道。我没绕过输出牛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没有说明铁芯叠厚和次级圈数呀!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500VA以下的小功率变压器大概按下面这么大概算算就行了,很简单:

1、先确定中心柱截面积S(单位cm^2),就是中心柱的长*宽,具体数请实际测量或查表。

2、用下面这个公式算出这幅铁芯的大概容量:
P=(S/K)^2 (K为经验系数,大概取个1.1--1.3吧,铁芯质量好就取低点,否则就取高点。P的单位为VA)

3、算匝伏比:
匝伏比=45/S (简化公式,深究再谈)

以顶楼为例,EI86铁芯叠厚3.5cm,查表得舌宽2.86cm,截面积:
S=2.86*3.5*.95=9.5CM^2
注:0.95位叠片系数,硅钢片之间会有缝隙,实际截面积要扣除这些缝隙,才会乘一个系数。

根据截面积计算容量:
P=(S/K)^2=(9.5/1.1)^2=75VA

计算匝伏比:
45/9.5=4.74匝/伏(简化公式快速计算,深究的话,再谈)

计算匝数:
初级匝数=次级输出电压*匝伏比
             =220*4.74
             =1042匝
次级匝数=次级输出电压*匝伏比/效率系数 (效率系数取0.95左右)
             =13*4.74/0.95
             =65匝

计算线径:漆包线载流量保守的取2.5A/mm^2,一般取3A/mm^2就行了。如果你的变压器并非长时间满载输出,取到3.5A/mm^2也行。以下按3A/mm^2计算。
          初级电流=75/220=0.34A
          初级截面积=0.34/3=0.11mm^2
          初级线径=[(S/3.14)^0.5]*2=0.374mm(靠规格用0.38mm的线)
          次级线径自己算吧。

总结:EI86铁芯、叠厚3.5cm。
         容量75VA。
         初级匝数1042,线径0.38mm。
         次级13V匝数65,线径没算。

应该还有个核算窗口面积是否够用的计算过程,如果计算结果是不够用,返回去调整系数再算。
电源变压器一般不容出现窗口空间不够用的问题,就不罗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铁,  胆机输出变压器怎么缠绕,6p1,6p2 ,6p3

差不多10年没算这玩意了,建议您到胆机板块问问,会有朋友给您数据或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500VA以下的小功率变压器大概按下面这么大概算算就行了,很简单:

1、先确定中 ...

匝伏比用4.44那个公式计算更合理,会计入磁路长度的影响。45/S相当于磁感应强度取值10000,所以空载电流减小,Z11之类的片子可以取值12000,铁芯不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参数好、绕线工艺很棒,沉下心来玩这些,幸事。

你这个床身这么结实,做绕线机可惜了,应该做个小车床,兼绕线功能。

楼主:
用这个公式,微积分推导出来的。

变压器匝数公式

变压器匝数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