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爱浪T6000功放电路图以及使用操作

楼主(2023-11-02):
淘了一台爱浪T6000
没有遥控器,
无法操作。
通电后显示基本正常
但声音失真。

想打理一下
苦于找不到电路图,
哪位坛友手里有相关资料,
发点来上。
不胜感激!

网友:
搜索6F3,看到您的作品
[原创diy]配合电脑的小胆机6F3功放 - 〓电子管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6438-1-1.html
向您学习

网友:
这机器看着不错,但的确不便独立使用
也算高端机,产量肯定是大不了,
资料找到可能性不是很大,除非厂家
失真感觉电路问题不大,多是保护继电器
控制呢遥控器尤其难找难配
试试小米华为的万能遥控,可实现简单控制

网友:
当年,国产名牌货!

爱浪。

网友:
TB有遥控和说明书…

网友:
这台机尽量不揭去顶层输入电路分板,除非其引出线排是软线焊接,而不是排插插件连接,

拆去侧板,看能否看到功放板上调节电阻,使功放管对B-B极电压1.115V-1.01V失真即除。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的关心。

楼主:
实在不行就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看着不错,没有遥控器估计很多功能玩不转,

是的。
所以想出掉了。

网友B:
声音失真,用示波器修最容易找故障在那里。顺着功放级往前一级级量输入信号,很容易确定在那里。再查失真前和失真后的部位,如果是运放就最好修啦,如果是DSP类IC,就根据型号,上网查规格书,查它外围元件的作用,应该能较快修好。如果是后级,一般都是典型的功放电路,跟一下走线,也能得出大概的电路图,基本上离修好就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失真,用示波器修最容易找故障在那里。顺着功放级往前一级级量输入信号,很容易确定在那里。再查失真前 ...

谢谢你的指导。
不想弄了,太费时间精力了。
有人要的话就出了它。

网友:
爱浪后来被国光收购了,品牌现在估计又租出去了。
这个遥控器记得好像也是个PDA之类的,触摸的,蛮复杂的。咸鱼上找找看。
如果所有的通道都失真,大概是前级电源的问题,某个通道失真,就是该通道的问题。

楼主:
谢谢13/14楼朋友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