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091B耳机请教一下坛友

楼主(2023-11-03):
这个耳机不用阻抗变换直接做矿石收音机可以吗?

我想打开增加绕组,可以吗?

怎样能无损打开?

以上问题请坛友解答一下。

网友A:
前盖板儿有的是,有螺丝扣能拧下来。有的没有,螺丝扣得直接翘下来。然后把后面那两个螺丝卸掉。用细的东西,比如说电表,表笔。插在螺丝孔里面儿,往前一怼就出来了。

心灵手巧的可以改成高祖。头些年前辈老师们有改的效果非常的好。敏度非常之高。

可以直接用在场效应管检波矿石收音机上灵敏度非常的高。目前清晰度是最高的一款耳机。用在二极管检波的矿石收音机上要通过一个阻抗变压器。效果也非常的好。

网友B:
兩個 SH-091B 元件串聯的阻抗是 600 歐姆。雖然可以直接接在一般礦石機的輸出端收聽,但是由於阻抗匹配不理想,不能得到最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個 SH-091B 元件串聯的阻抗是 600 歐姆。雖然可以直接接在一般礦石機的輸出端收聽,但是由於阻抗匹配不理 ...

谢谢,看来还是加一个阻抗变换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兩個 SH-091B 元件串聯的阻抗是 600 歐姆。雖然可以直接接在一般礦石機的輸出端收聽,但是由於阻抗匹配不理 ...

用在场效应管检波矿石收音机上,可以直接匹配的,而且效果非常好,
用在二极管检波矿石收音机上需要匹配变压器,效果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盖板儿有的是,有螺丝扣能拧下来。有的没有,螺丝扣得直接翘下来。然后把后面那两个螺丝卸掉。用细的东西 ...

谢谢解答!有时间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盖板儿有的是,有螺丝扣能拧下来。有的没有,螺丝扣得直接翘下来。然后把后面那两个螺丝卸掉。用细的东西 ...

大哥你好,加了阻抗变压器是不是会有能量损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好,加了阻抗变压器是不是会有能量损失

是的有损失,综合一下利弊呗。看哪种方式?效果更好呗。直接高阻舌黄效果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损失,综合一下利弊呗。看哪种方式?效果更好呗。直接高阻舌黄效果最好。

如果礦石收音機的輸出阻抗和舌簧耳機的阻抗匹配,效果當然好。但是應該注意,舌簧耳機的阻抗並非越高越好,因為高阻抗的線圈繞組必然要用直徑很小的漆包線,直流電阻很大,損耗也大。

十多年前開始在本論壇推廣使用舌簧耳機的時候,幾位熱心的朋友曾嘗試拆除 Sound Powered 耳機的低阻抗線圈,改造線圈架,用 0.04mm 漆包線重新繞線圈,圈數幾千甚至接近一萬,但是耳機的音量變得很差,收聽強信號電台的時候聲音很小。可是也不能說靈敏度不好,因為能夠聽到非常微弱信號。

我現在還保存了幾個網友改造後送給我的 USI 舌簧耳機,耳機引線空懸不接觸任何東西,離開礦石收音機音頻阻抗變壓器幾尺遠,都能夠感應到廣播的聲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礦石收音機的輸出阻抗和舌簧耳機的阻抗匹配,效果當然好。但是應該注意,舌簧耳機的阻抗並非越高越好 ...

您老说的有道理,高阻有高阻的优缺点,低阻有低阻的优缺点,总的来看还是灵敏度是关键,

我一直想做一个可以调整线圈阻抗的舌簧耳机,这样就不用匹配变压器了,提高效率,

网友:
我想耳机的灵敏度与效率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吧?是不是有联系呢?效率的话肯定是指电声转换的效率了,就是同样的电功率转换的声音功率是多少,这个声音功率实际上是机械功率。灵敏度是同样的电功率可以发出的声压大小吧,而声压的大小与声音功率好像不是完全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