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豆浆机DJ13B-D58SG启动后电机一直转,不停机也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3-11-03):
九阳豆浆机DJ13B-D58SG启动后电机一直转,不停机也不加热维修

测量底部温度传感器阻值正常(100K热敏电阻),接地正常,拆下电路板刮掉软胶,测量各路电压正常,双向晶闸管正常,继电器吸合声音小,吸合无力,拆下测量线圈完好,触点接触不良,换新继电器后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拆开继电器观察发现,触点基本完好,铁片生锈导致吸合后触点不到位,不接通。如图

应该是通病,采用了劣质的松乐继电器,建议更换质量更好更稳定的宏发继电器!

网友A:
曾经修过一台指示灯闪8次、不工作的同类机,是热敏电阻失效所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5784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修过一台指示灯闪8次、不工作的同类机,是热敏电阻失效所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 ...

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