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尔vostro 15 5501升级方案

楼主(2023-11-03):
各位老大,最近电池不行了,准备换一块,顺便升级一下内存和硬盘,请给出出主意,适合什么型号的和容量的?谢谢啦!

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5-1035G1 CPU @ 1.00GHz   1.19 GHz
机带 RAM        8.00 GB (7.77 GB 可用)   512G机械硬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京东看 m2 ssd还得分什么协议的,实在不懂。

从戴尔网址查看,M.2 PCIe NVMe就可以用。

网友A:
增加M.2  256G  SSD做系统盘,只需120元。

网友:
现在内存条固态硬盘便宜取下机械硬盘买个硬盘盒做移动硬盘直接上1TB固态硬盘带协议m.2内存条16G

网友B:
只要换个SATA的固态硬盘,开机速度极快

网友:
加装ssd,原机械盘装硬盘盒做外挂存储。

网友C:
8GB已经基本够用了,你这个型号的电脑内存最大支持到16GB*2,钱多倒是可以考虑换。

机械硬盘换SATA接口的SSD即可,速度提升明显。至于M2硬盘,你这个型号的电脑支持2230还是2280得打开后盖才会知道,同样容量和牌子,30毫米长度的盘价格高,80毫米长度的相对便宜。

网友D:
这配置不会没有固态硬盘吧,512的肯定是nvme的盘,怎么会是机械

网友E:
不知楼主该机做何使用?如果不是用作动画、平面设计等,没有必要升级。换块电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M.2  256G  SSD做系统盘,只需120元。

去京东看 m2 ssd还得分什么协议的,实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换个SATA的固态硬盘,开机速度极快

把原来那个弄下来直接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8GB已经基本够用了,你这个型号的电脑内存最大支持到16GB*2,钱多倒是可以考虑换。

机械硬盘换SATA接口 ...

谢谢您的回复,就听您的吧。加根8G的内存,换个大点的sata硬盘。只知道内存是3200的 ,不知道它的内存是啥牌的。外置显卡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配置不会没有固态硬盘吧,512的肯定是nvme的盘,怎么会是机械

孩子在用的,他说的。按说是不应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楼主该机做何使用?如果不是用作动画、平面设计等,没有必要升级。换块电池就可以。

孩子上大学用的,会有一些视频加工任务,后悔当初没买独立显卡的了。

网友E:
对笔记本电脑升级,要考虑该机有否升级的物理空间和性价比,楼主机内已有8G内存,不知是否还有空闲内存位?512G硬盘应该是SSD,没有必要升级,CPU升级比较麻烦。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就听您的吧。加根8G的内存,换个大点的sata硬盘。只知道内存是3200的 ,不知道它的内存是啥 ...

你这个本子有两个内存槽,原来的8GB是1条8GB还是4GB+4GB需要看一下,用软件看看是不是双通道就行,单通道就是8GB,双通道就是4+4。机械硬盘倒是可以考虑换固态,不过现在固态价格涨上去了,时机不不好…

如果给孩子用,除非手头实在很紧,否则最好买台新的,屏幕要好一点,屏幕不好对眼睛伤害比较大。如果视频剪辑之类的话,耗硬件资源比较大,需要更大的内存和好点显卡,硬盘也得好固态。如果编程,目前的本子换块便宜固态足够,内存8G不用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就听您的吧。加根8G的内存,换个大点的sata硬盘。只知道内存是3200的 ,不知道它的内存是啥 ...

刚才查了vostro 15 5501一下参数,十代CPU,内存8G或16G,硬盘512G。应该性能挺好的。如果硬盘真的是机械硬盘的话,直接换过SATA固态就可以了。
换硬盘时候,安装系统,最好重新安装,不要用GHOST,另外我觉得SSD不要分区,对SSD寿命应该会更有好处。

只要在微软官网下载U盘创建工具,在机器上创建一个启动U盘,换完硬盘,用这个U盘就可以近乎自动安装了

并且,打开TPM2.0, 就可以升级Win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笔记本电脑升级,要考虑该机有否升级的物理空间和性价比,楼主机内已有8G内存,不知是否还有空闲内存位? ...

内存位还有一个,加一根一样容量的应该行,但双通道也许不好实现了。CPU一般是焊死的不好换,也就不折腾了。考虑加个M2的硬盘,但长的短的的拆开机器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本子有两个内存槽,原来的8GB是1条8GB还是4GB+4GB需要看一下,用软件看看是不是双通道就行,单通道 ...

显卡估计也加不了了,外置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查了vostro 15 5501一下参数,十代CPU,内存8G或16G,硬盘512G。应该性能挺好的。如果硬盘真的是机 ...

去官网查了下,原硬盘是SSD的不用换了,决定再给他加块M2的了,还不知道长短的,加一条8G的内存。折腾下来应该能用到毕业了^_^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卡估计也加不了了,外置的可以吗?

加条内存就双通道了,单条64位,双条128位,核显性能强一倍。512G的SSD够用了,不用再买M2硬盘了,M2出缓不见的比SATA的SSD快,明显快的M2装不到本子里,因为太热了。

外置显卡问题一堆也就罢了,而且目前这价格,加外置显卡还不如买台新电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官网查了下,原硬盘是SSD的不用换了,决定再给他加块M2的了,还不知道长短的,加一条8G的内存。折腾下 ...

的确,像上面那个网友讲的,既然已经是SSD了,就没有必要升级M2了。升级一个内存条,然后在BIOS中设置显存尽量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戴尔网址查看,M.2 PCIe NVMe就可以用。

辛苦啦,上午我也去看了一下,一头雾水呀V_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条内存就双通道了,单条64位,双条128位,核显性能强一倍。512G的SSD够用了,不用再买M2硬盘了,M2出 ...

嗯,那就再调整一下,不加硬盘了,只加内存吧。实在不够买块移动硬盘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像上面那个网友讲的,既然已经是SSD了,就没有必要升级M2了。升级一个内存条,然后在BIOS中设置显 ...

一下又省了好几百呢

网友(2024-02-26):
这个本子就是用来打字上网的,其他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像上面那个网友讲的,既然已经是SSD了,就没有必要升级M2了。升级一个内存条,然后在BIOS中设置显 ...

老师,bios里如何设置显存呀,网上找半天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