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事,发一个前苏联很特别的推挽电路

楼主(2023-11-03):
(无正文)

网友A:
感觉像并联输出的一种电路形式。适合1.5伏这样的低电压音频放大。怎么地也有300毫瓦的输出功率,
有空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并联输出的一种电路形式。适合1.5伏这样的低电压音频放大。怎么地也有300毫瓦的输出功率,
有空试验 ...

是的,您说出了这个电路特别重要的一点!

网友:
浪费管子,国内三个管子就行了

网友:
不像推挽,像并联

网友:
还是1.5伏电源呢

网友:
不特別呀,三極管分相推挽。

网友:
有点意思,但看不出有啥好处

网友:
两管的电流同步增大同步减小,推挽?

网友:
还是单端。

网友:
不是电路特别,而是电路图画的特别。

网友:
是这电路画得比较特别,把VT5放到左边就习惯了

网友:
交叉钳位推挽?把ⅤT5与T1线组移过来

网友:
认可10楼的,同时截止同时导通,
没法甲乙/乙类,只能甲类,并且纯甲类。否则另外半周失真厉害。

网友B:
如果改成乙类、推免、异极性,可以改这样

其实OTL也行(这是个示意图,忽略电解电容极性),叫:共轭电感+互补+并联+推免+OTL,同等总供电下是OTL的4倍功率。

网友:
低电压还省了个输入变压器。

网友:
现在锂电池满垃圾堆都是,没必要纠结1.5伏了吧?配套的小功放块也有很多,买一块插卡mp3板子就有了还不用焊ic。复古最首先的是外观,电路复古没有复古外壳是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
我有两个九十年代产的长风收音机,巴掌大小的。有一个能响,另一个音量电位器坏的,我刚把它拆了,用它的223p双连。能响的那个音质相当差劲,要不是我有一块随身听的板子还能用,用它接音箱听广播音质还不错,就凭那巴掌大的长风收音机的声音我是提不起兴趣做收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成乙类、推免、异极性,可以改这样

网友:
画法不同而已

网友:
晶体管的屏阴倒相电路哈~

网友:
这电路导相了又导相俩初级是并联导通状态了啊。

网友:
只是画法不同而已。

网友:
这个就是利用晶体管倒向嘛,但是有个难度就是最后的VT4和VT5得配对。还是NPN和PNP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