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中周维修绕线机-更新

楼主(2023-11-03):
继续完善绕制中周的微型绕线机,程序做了调整,加装预设绕制匝数自动停止功能。也算是个模型吧,调试使用正常,做个大一点的可以绕制变压器。
初步制作链接:制作微型中周绕线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8797

网友A:
高人,竞然能编程而切能实纪应用。

楼主:
欢迎大家指点意见~拍砖

网友:
小巧玲珑 又好用  巧手之人。

网友:
可以量产中周了。

楼主:
自己绕着玩玩,玩具级别而已。顺便练练程序编写,好久没些都有些生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人,竞然能编程而切能实纪应用。

菜鸟一个,您太抬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一个,您太抬举了

你太谦虛了,编程不是一般人能行的。这是专业。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赞!我等只有膜拜的份了!

网友B(2024-01-18):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指点意见~拍砖

大师大作,线圈保持器好似倒过来的中周屏蔽罩,短时间应用稳定性应该没问题,线圈与屏蔽罩之间旷量大了恐怕夹持效果会变差。另外绕制7*7线圈还要更换骨架保持器。建议加以改进。
我曾制作过一通用收音机线圈多用保持器。可用于收音机各种规格线圈绕制。

找一内径为6.9mm,外经8.7mm,壁厚1.8mm管材,管材内焊接一加强筋,再加一带弹簧顶针,即可即可实现10*10、7*7两种尺寸线圈骨架的稳定夹持。
10*10骨架对角四脚尺寸为9.5mm,均大于管材外经8.7mm,故四脚插在管材外侧。而三脚的中脚半径小于3.45mm,插进管材内侧。
7*7对角脚距为6.6mm,小于管材内径,五脚均插进管材。
加强筋可阻止线圈骨架与线圈夹具之间的相对运动。

见收音机线圈骨架多用夹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59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大作,线圈保持器好似倒过来的中周屏蔽罩,短时间应用稳定性应该没问题,线圈与屏蔽罩之间旷量大了恐 ...

您的骨架加持装置做的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太厉害了!点赞,  赚积分。

网友C:
看了一下结构,用霍尔元件计数。
绕多了,能倒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结构,用霍尔元件计数。
绕多了,能倒计吗?

可以使用编码开关预设匝数自停,不可能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