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二手JVC-TD-W216卡座,双卡都不转,求教图纸。谢谢!

楼主(2023-11-03):
最近买了二手JVC-TD-W216卡座,插电源红色指示灯亮,其他开关都不起作用。拆开后测量开关都失灵,全部(十五个)按键开关换新后,可以开机,有屏显,除电源开关可用,按放音键显示PLAY后,磁头不升起,电机也不转,接着PLAY显示取消,其他各键都无效,双卡电机都不转,请教坛友指导维修,并求电路图图纸研究一下。先谢谢坛友了。

网友:
从电源查起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芯不动作,先检查皮带

电机不转,皮带我检查了,也已经换新。谢谢!

网友:
这个机芯跟录像机一样,有一个状态开关,如果机器检测到状态异常,是不会工作的,先把状态开关保养一下,顺便把磁带检测开关也保养一下,基本能解决问题(那个状态开关是由那个平装的电机驱动的,需要把机芯解体才能取出)

网友:
JVC TD-W216..........
ht删除tps://pan.ba删除idu.com/s/1hXV7xWxcHwYw3KmiH6vdpA 提取码: just  删除链接两处“删除”

网友B:
JVC TD-W215-tn TD-W216bk 服务手册

楼主:
按照《家电论坛》jvc狗仔老师提供的连接成功下载资料及图纸。谢谢!

网友:
查电源附近的保险电阻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和这个一样的卡座,吃灰好长时间了

网友:
放音时电脑是要检测有没有磁带的,先检查一下带仓上部那个电路板,上面有轻触开关,印象里有3个开关

网友:
上面说明书中38页和40页的42号元件就是状态开关;22页的22号螺丝上面那个小板上就是磁带检测开关,这些东西长时间不用就会出现问题,状态开关可用牙膏研磨,再洗净就好,磁带检测开关可以夹上500号砂纸拉几下就解决了

楼主:
首先谢谢几位坛友的关注指导!昨晚又看了一下,快进快到都正常,放音键按下磁头向上运动但不到位,主轴电机也转,由于磁头不到位,接着就退回原位了,按放音键时用手向上推一下磁头就可以到位,电平显示有放音输出。估计是机械故障,举升磁头的齿轮可能有问题,再就是qd470741547老师说的地方处理处理。近日有空拆下看看咋回事?

楼主:
justmexx和good3721给我的资料,非常有用,我下载保存了。谢谢!

楼主:
昨晚拆开两个机芯把qd470741547老师说的地方处理好了,还是磁头滑板不到位,无法正常放音。不知咋回事,难道是加载电机力度不够,还是收带电机不能提前工作收带轮不转,加载电机就没有把磁头推举到位后退回原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JVC TD-W215-tn TD-W216bk 服务手册

感谢分享,精品资料。

楼主(2024-01-03):
经过几天的折腾,现在是两个卡都有时可以正常放音,有时不能正常放音,不正常时磁头滑板正常动作,但由于收带轮不转,接着滑板就自动复位了。如果按放音键后向上推一下磁头滑板有时可以正常到位播放,好像是装载电机没有把滑板后的旋转开关转到位,导致收带电机得不到信号不转。由于不收带,霍尔传感器得不到信号接着就让磁头滑板复位了。请教各位坛友下一步我该怎么检查维修呢?在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C(2024-12-02):
推磁头上升的金属杆变形了

楼主(2025-02-04):
引用 网友C:
推磁头上升的金属杆变形了

有可能,我查看一下。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