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ire 总线

楼主(2023-11-03):
一种神奇的东西
非接触式芯片普及之前,在无线网设备普及之前,1-Wire潜力无限,但他是没有火
一方面价格偏高,一方面好像也没有国内替代产品,所以技术垄断

什么是 1-Wire 协议?
1-Wire 协议是一种单线接口,用于微控制器和计算机中的低速数据通信。该协议在没有时钟信号的情况下在单条数据线上运行。它是一种主从串行通信协议,其中与多个从机的半双工双向数据通信由单个主机单独管理和控制。

1-wire 标准总线
1-wire 标准总线至少有两根线。一根是数据线,一根是地线返回。主机和从机都与数据线有开漏(集电极开路)连接。这就是 4.7K 电阻通常将数据线拉高的原因。1-wire 从设备有两种可能的供电模式:寄生和传统。

在寄生模式下,只有数据线和接地回路必须追踪到 1-wire 从器件。如果使用传统的电源模式,则必须为每个连接到总线的 1-wire 从设备追踪一条额外的正电源线。

因此,PCB 上的 1-wire 总线可能有两根或三根线。

传统的1-wire总线三线供电更可靠。

DS18B20
标准模式

寄生模式

早期手环解锁储物柜(外国货)

同类产品挺多的,存储器传感器等都使用

打印机计数器芯片,也是这种2个脚的

远距离传输也只需要2根线,数据和供电问题都解决。因为有协议,且不追求速率,抗干扰问题也解决
要是没有互联网,全屋互联也非他莫属

网友A:
要是没有互联网,全屋互联也非他莫属

++++++++++++++++++++++++

1W 总线是器件使用的总线,哪怕是智能家电里的智能传感器,它的传感器和主机之间也可以且可能是 1W 总线的,比如使用 18b20 和 ESP8266 作为一个智能温度计的构成,18b20 和 8266 之间是 1W,8266 负责 Wifi 接入。

也就是说,1W 和 IIC 是同类东西,负责器件和主机之间;你说的全屋互联是智能家居时代,基于以太网的技术,是设备和设备,不是器件和主机。

网友B:
大概就是早期usb的雏形吧?不过,单端传输效率太低了,所以,usb就改成正负双向传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早期usb的雏形吧?不过,单端传输效率太低了,所以,usb就改成正负双向传输了。

USB是VCC GND DATA+ DATA- 这样的结构吧
数据差分传输 类似 RS48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早期usb的雏形吧?不过,单端传输效率太低了,所以,usb就改成正负双向传输了。

你和楼主都拎不清

1W 总线是一种器件和主机通信的总线,USB 是设备和主机通信的总线

另外你的“单端、正负双向”都是有问题的用词

你所谓的效率,指的应该是同一时间只有一个数据传输方向(半双工))

1W 是半双工的,USB 也是半双工的

USB 总线有两条数据线,但数据方向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那两条线是差分数据线,设计为差分是为了能更好抗干扰。

RS232、RJ45 以太网则是全双工的,RS232 收发端都有 RX 和 TX,以太网也是;RS232 是非差分的,RX 和 TX 各自只有一条线;RJ45 以太网是差分的,RX 和 TX 都是两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互联网,全屋互联也非他莫属

++++++++++++++++++++++++

可以做到像POE那样,通过2根线给设备供电+通讯
作为一个完整的设备+网络,而不是一个IC的通讯
但速率和抗干扰是硬伤

网友:
单总线,国内用的也不少,只是时序太难调整了,调整好的话,200个点,700米没有问题.
粮情测量上,用的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和楼主都拎不清

1W 总线是一种器件和主机通信的总线,USB 是设备和主机通信的总线

前段时间也没看矿石,所以没回复。u盘也是一种器件吧?大概不会有人以为u盘是一种设备,所以,不必太深究,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早期usb的雏形吧?不过,单端传输效率太低了,所以,usb就改成正负双向传输了。

usb3.0才真正全双工(收发分开),2.0还是半双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也没看矿石,所以没回复。u盘也是一种器件吧?大概不会有人以为u盘是一种设备,所以,不必太深究 ...

U盘是一种接入USB总线的块存储设备,表述为器件感觉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像POE那样,通过2根线给设备供电+通讯
作为一个完整的设备+网络,而不是一个IC的通讯
但速率和 ...

POE供电,幻象供电,寄生供电,很多地方都已经应用了,
早期的通讯协议不涉及供电,主要应用在PC外部,
PC内部使用的各种总线都会涉及供电标准,
以后PC外部网络的布线会要求通讯总线能供应电力,
主要是充当hub的角色也能供应电力,省掉额外布设电源网络的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像POE那样,通过2根线给设备供电+通讯
作为一个完整的设备+网络,而不是一个IC的通讯
但速率和 ...

POE 不是 2 线的,是 4 线(或 8 线),且两线一对,两对之间是绝缘的,收发端各有一对变压器负责蛤蜊,那么在两对之间加一个直流电,相当于在两对相互绝缘且无耦合的变压器之间加一个直流电,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PoE 可持续稳定进行供电且不影响数据传输。

1W 是寄生供电,器件内有个电容负责存储电荷,在总线空闲期间,电容存满一次通信的电荷,然后主机进行通信,通信完一帧数据后必须让总线空闲足够时间,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次通信,这个供电不是稳定的,是影响数据传输的。

我不是很清楚你是不是没用过 18b20 等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也没看矿石,所以没回复。u盘也是一种器件吧?大概不会有人以为u盘是一种设备,所以,不必太深究 ...

你随便找个电子类网站问问,18b20 是不是电子元件,U 盘是不是电子元件

或者卖 U 盘的卖 18b20 吗,卖 18b20 的卖 U 盘吗?

实际上你说这种话我很怀疑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是 18b20,楼主也一样,我很怀疑楼主是不是用过 18b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E 不是 2 线的,是 4 线(或 8 线),且两线一对,两对之间是绝缘的,收发端各有一对变压器负责蛤蜊, ...

是不稳定,而且不能大负载
就算供电不使用电阻,使用MOS,但在器件应答时,也必须切换成上拉电阻模式
无法完成连续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随便找个电子类网站问问,18b20 是不是电子元件,U 盘是不是电子元件

或者卖 U 盘的卖 18b20 吗, ...

你说的是器件,不是元件,把u盘说成是电脑器件,没什么毛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U盘是一种接入USB总线的块存储设备,表述为器件感觉怪怪的

说的是不严谨。但把u盘说是电脑设备感觉也有点别扭,那也就是个电脑器件。

网友:
这个东西,我所知道有应用的,大略有这几样东西,
1,是戴尔笔记本的充电器,序列号检测,充电器与主板之间的通讯。
2,美的很多浴霸,油烟机的面板与主板之间的通讯,
3,摩托罗拉以前的老电台,对讲机的写频,也是一线通讯。

这种只适合,低速率的总线通讯。

网友:
这种单线通信,单向通信用起来比较稳定,速率也不低,现在WS2812之类的彩灯控制

网友:
UART 串口也可以单线通讯的,也可以单线传输信号加电源,譬如规定 5v 为逻辑 0,12v 为逻辑 1,始终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