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贝的。

楼主(2023-11-03):
网上找不到我想要的答案。
功率增益:10log10^2
电压增益:20log10^2
他们是怎样换算的?

网友A:
以P表功率
以U表电压有效值
以R表阻性负载
有P=U*U/R,【1式】

dB定义为:两个功率的比值的常用对数(以10为底的对数),再乘以10,即:
10 lg(P2/P1),【2式】

按阻性负载把P换成【1式】:
10lg[(U2*U2/R2) / (U1*U1/R1)],【3式】

现在按R2=R1往下走走,【比如都是600欧,或都是50欧,如此种种】,【3式】可化简为:
10lg[ (U2/U1)^2] = 10*2*lg(U2/U1) = 20lg(U2/U1)

提电压增益的时候,一般是默认有输入输出R1=R2成立,比如射频场合通常默认输入输出阻抗都是50欧。

网友:
功率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功率量纲的系数和电压量纲的系数是2倍的关系

网友:
功率好记:3dbm=2mw, 4dbm=2.5mw, 7dbm=5mw,10dbm=10mw,所以27dbm=10dbm+10dbm+7dbm=10*10*5=500mw。
√功率增益=电压增益,所以 27dbv=√500=22.36v

网友:
如果指的是增益,那么,10分贝就是10倍功率,20分贝就是100倍功率,30分贝就是1000倍功率……比如说一个放大器输入信号功率1μW,输出功率1W,那么增益就是60分贝。

网友:
好像是由于人的听觉与声压的对数成正比吧,所以声学上就有了个与对数有关联的单位分贝。电子产品的性能指标用分贝,可能是由于最初的电子产品就是听声音的,所以也用了它。邮电系统却又用的另一套,单位是奈培,与自然对数关联,分贝与常用对数关联。仅供参考,可能记得不是很确切,所以然也讲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P表功率
以U表电压有效值
以R表阻性负载

谢谢,推导过程明白了,

网友:
有学习了新知识